3号坦克诱导轮/负重轮用什么规格轴承?

楼主(2013-02-28):
负重轮又怎么拆开呢?

网友A:
这角度拍的。。。

网友:
测量轮子轴孔直径再TB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轴承,如果没有刚好合适的但尺寸差别不大的话可以通过扩孔或加垫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角度拍的。。。

像焦点访谈记者   搞调查时候拍的
有点像焦点访谈记者 潜入造坦克的黑作坊时候拍的

网友(2014-01-15):
3号轮子貌似不好搞啊,是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