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现象:悬停的时候尾巴抖动,频率比较高,但幅度很小,尾巴锁是锁得牢,就是悬停时抖,没有那种一根棍的感觉。切3D翻,倒飞悬停,问题依旧。普通飞行模式,倒退航线,前进航线都没有问题,尾巴锁得很牢。
机身:飞越450PRO V2,尾巴刚昨天做了全面检查,轴承换成进口轴承,虚位减少到最小。大桨用手轻轻一转可以转好几圈,很顺滑。尾巴整个换成亚托的也试过,问题依旧。
斜盘舵机,933,锁尾舵机,GOTEK的9257(山寨的,但是最新版,电机是5级空心杯)。
旋翼头是飞越的FBL
尾桨是3块钱的塑料桨,换碳纤维的问题依旧。
电机是花牌的3980KV,配9T斜齿,油门曲线是0,30,45,65,75,85,100
螺距曲线为-3,0,1,5.5,7,9,11
小姨子为老版老姨子,系统是3.5
选择默认的温柔3D参数然后进行小修改
翻滚感度和俯仰感度减少了5
尾巴感度调到100
高级设置里,尾巴的P感度为80,D感度为50,I感度为30,其他都是默认的。
控上调感度,最后在小姨子界面中显示尾巴总感度为29.(我试过35,25),35的时候,尾巴就是变成金鱼尾了,25的时候快速抖动没了,但是会慢速抖动。

求高人指点。因为看好多视频,小姨子锁尾一根棍,一点都不抖。之前我飞的时候没在意这个问题,今天在室内悬停发现这个问题了。
另外锁尾舵机用的摇臂是十字摇臂,球头放在从里到外的第二个孔上,尾舵机拉杆是碳纤维的。L臂是金属的。

请各位高人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
可能引起的问题duo~

网友A:
机身震动怎么样?单项轴承有没有打滑现象?这两个问题可能引起你说的毛病。我的配置给你的一样,没有抖动的现象。倒是另一台用G31的油机尾巴会不定时抖,因为那个机器震动大。

网友B:
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洞会好很多,还有可能感度过高,控上面尾巴感度设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震动怎么样?单项轴承有没有打滑现象?这两个问题可能引起你说的毛病。我的配置给你的一样,没有抖动的 ...

机身震动很小,单向轴承没有打滑现象。
飞机才20个起落,只小炸过1次,震动我已经减低到最小了。
所以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洞会好很多,还有可能感度过高,控上面尾巴感度设的是多少?

我是华科尔的D10,控上感度是70,软件里显示是28
回头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试试看。

网友:
小姨子是什么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华科尔的D10,控上感度是70,软件里显示是28
回头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试试看。

70有点高了,NOR70相当于avcs40了,调到60或65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华科尔的D10,控上感度是70,软件里显示是28
回头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试试看。

软件里显示28?是不是太低了了点?

网友:
没有小姨子,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显示28?是不是太低了了点?

调到34过的,有点金鱼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有点高了,NOR70相当于avcs40了,调到60或65试试

调到60,65都试过,
65的时候抖动减少,问尾巴会慢速摆动了
60的时候高频抖动没了,但尾巴锁不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34过的,有点金鱼尾出来了

楼主可以试试:软件里调到刚开始有点金鱼尾,然后逐步降低控上的参数。(可以认为软件里的感度参数是粗调、控上的参数属于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华科尔的D10,控上感度是70,软件里显示是28
回头把尾舵机球头往里装一个试试看。

我为何也是D10控 选了手动设置 MIX开关 3点为60 70 80     2  1  0点  我软件里却显示89?怎么改都不变。郁闷。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追尾肯定感度高了,往下调吧,追尾很伤舵机的,不要多久就把刷子烧断了。我当时电脑界面尾感度45,锁尾正常,两边刹车数值不同,具体忘了

网友D:
我的是s版,软件也是3.5,怎么调都是金鱼尾。要么锁不住,中立点到底是不是要调到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s版,软件也是3.5,怎么调都是金鱼尾。要么锁不住,中立点到底是不是要调到八度?

我不是S版,不过是不是S版无所谓,
中立点我已经调到8度了。
现在的问题也是要么金鱼尾,要不锁不牢。。。。

网友E:
适当调下尾舵的AB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当调下尾舵的AB行程

行程调大还是调小

楼主:
刚才把舵机臂球头位置往里移了一格,问题解决了!锁尾一根棍了现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把舵机臂球头位置往里移了一格,问题解决了!锁尾一根棍了现在

装最里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最里面更好

我现在就装在最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舵机臂球头位置往里移了一格,问题解决了!锁尾一根棍了现在

我也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