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7和两个双向电调玩坦克(已附图)

楼主(2013-03-01):
比起功能集成的坦克专用电调来说
用控和两个双向电调玩坦克目前来说是最省钱的方法,
最近看帖子开V尾混控可以实现,昨天试了下也可行,
开V尾就要在遥控器里设置摇杆变更, 但是玩飞机时又得把摇杆设置换回去,
显得挺麻烦,
于是...在半小时的按压后...不用换杆的设置也能玩坦克了...

方法如下:

1. 重新设置一模型,类型为固定翼,
                      遥控器状态:  左杆---油门(3通道)+方向(4通道)
                                       右杆---副翼+升降,(与此次设置无关)
                      关发射机重启

2. 按"设置"或"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保证所有混控在关闭状态;

3. 选择"高级设置",

4. 选择"可编程混控1",进入,

          (1)设置混控开,按钮"K1"为开启混控,
          (2)混控通道设置为"通道4→通道3",
          (3)比率+设置为+100%,比率-设置为+100%,

          (4)按"退出"

5. 选择"可编程混控2",进入,

          (1)设置混控开,按钮"K1"为开启混控,
          (2)混控通道设置为"通道3→通道4",
          (3)比率+设置为+100%,比率-设置为+100%,

          (4)按"退出"

6.进入"监视器",查看摇杆动作是否达到要求,

      如果动作不对则需进入"正反设置"设置3/4通道的正/逆;

以上就是我昨天设置的经过,设置完成后的实际情况为:
K1关闭状态下,遥控器各通道与平时玩固定翼时一样,
K1打开时,向前推油门杆(3通道),4通与3通指示器同时向+方向增加,{可实现坦克前进与后退}

3通道在中点时向右推方向杆(4通道),3通向+方向增加,4通向-方向增加,{实现信地转向}

3通道在中点之上时向右推方向杆(4通道),3通不变,4通向-方向增加,{实现行进中转弯}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两个双向个2电调来控制坦克了.

网友:
我用双路混控的电调的!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把2路电调接到接收机上对应你控杆对应的通道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把2路电调接到接收机上对应你控杆对应的通道不就完事了

你试试就知道了,你说的这方法行走得用两个杆...
我只用一个杆控制....

网友B:
把+100%   -100%  改成125%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00%   -100%  改成125%会有惊喜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就知道了,你说的这方法行走得用两个杆...
我只用一个杆控制....

我说意思的是先把2个电调弄到一个杆上,然后再调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意思的是先把2个电调弄到一个杆上,然后再调混控

那跟我的设置有什么区别吗?
我本来就是两个电调接在一个杆上(3+4),然后再混控么...
K1关闭可玩固定翼, K1开启就能玩坦克...(坦克当然是新建个模型了,要不然飞行中碰了K1就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就知道了,你说的这方法行走得用两个杆...
我只用一个杆控制....

V尾混控就是一支杆控制呀 何时变成两支杆了  我的是插上2和4通道就行了  当然控的正反向 电调的油门方向得事先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尾混控就是一支杆控制呀 何时变成两支杆了  我的是插上2和4通道就行了  当然控的正反向 电调的油门方向得 ...

V尾我试过了,

只是想试试别的方法;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能解决问题就行了,一切看个人习惯嘛。。。

玩着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尾我试过了,

只是想试试别的方法;

我是左边杆控制坦克的行走  右边杆控制炮塔  第七通开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左边杆控制坦克的行走  右边杆控制炮塔  第七通开炮

恩 ,那咱习惯一样

网友:
楼主费心了    支持这种无私分享的行为

网友:
支持这种无私分享的行为

网友:
太高深了,看不懂啊。

网友D(2013-05-20):
哥,看不懂。你这好像是左手控制方向了,我打算右手应该怎么弄?另外能不能附一套天6a的教程?
我用的是威驰的集成电调,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看不懂。你这好像是左手控制方向了,我打算右手应该怎么弄?另外能不能附一套天6a的教程?
我用的 ...

威驰的集成电调应该可以直接控制了,

我是用两个车用320A双向电调做的,电只有前进后退功能,所以要用控来设置混控,

你的集成电调应该可以直接用的,用天6控制的话,杆不对了就拆遥控器换手吧(论坛有帖子,搜搜吧)

网友:
搞定。看懂楼主的意思就知道怎么改日本手,哈哈哈。

网友:
其实和V尾混控一样原理,不过模型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
楼主费心了,我的也是天7也是这样设置的,左手(油门)杆控制坦克前进后退及左右,右手控制炮的上下左右,虽然右手原有V尾混控,但左杆可以实现坦克行走时定速巡航,呵呵
主要还是个人习惯问题
另:楼主可以试下把大小动作设置里的‘’副翼‘’(目测楼主是这个通道,就是控制左右转的)设置下百分比(往小调),尤其是中心转向时会柔和很多

网友:
顶起                         !!!没有电调,我用半机械式,底盘用三个通道来完成所有动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威驰的集成电调应该可以直接控制了,

我是用两个车用320A双向电调做的,电只有前进后退功能,所以要用 ...

今天玩了之后突然完全失控。我的k1编程那只显示禁用和关。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玩了之后突然完全失控。我的k1编程那只显示禁用和关。怎么回事?

“k1编程那只显示禁用和关”

调到关,然后左上角的开关(油门锁定开关),那是混控开关,打到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1编程那只显示禁用和关”

调到关,然后拨左上角 ...

无意中发现了,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2013-07-03):
楼主为何不用天地飞7的三角翼混控功能来实现?两个电调只要接1通道和2通道就可以了。求解

网友(2014-03-02):
飘过 到此一游

网友:
如何实现上面的开关一个控制开炮。。。一个控制开抢。。。一个控制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00%   -100%  改成125%会有惊喜

我用的是天6A,也可以改为125%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E:
好帖子一定顶一个,入了一台虎王,正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子一定顶一个,入了一台虎王,正准备试试

什么时候改装啊,兄弟!记得上视频啊,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2014-04-11):
引用 楼主:
V尾我试过了,

只是想试试别的方法;

你好,朋友请教下,我按你的方式设置天7控制坦克,但是发现正反无法改变,你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朋友请教下,我按你的方式设置天7控制坦克,但是发现正反无法改变,你遇到这个问题吗

这个年代太久远了。。。
我用天7的时候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天7出掉很久很久了。。。

现在用刷了ER9X的F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