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要问,关于前进打转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我有一个这玩意,当然,这是一个玩具,嘿嘿,因为是新手,所以我觉得暂时足够了
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明白
它是一个三通飞机
就是这个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会有慢速的转动,但是我左右微调之后基本就可以保持不动了,不过要是我前进、后退或者降低高度(从1.8米下降到0.6米)它都会转动。下降时候的转动倒是无妨,可是前进后退都转动就很不好办,所以我想请教高人,这是为什么。
对了,我的飞机被同事炸过,不过外观没有坏,基本是从天花板掉下来。
请指导,谢谢
另外,我刚才检查了一下,发现我的桨叶都有不同程度的小齿,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网友A:
双轴双桨啊?这说明4个桨中起码有一个转速不能跟对应桨的作用力达成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轴双桨啊?这说明4个桨中起码有一个转速不能跟对应桨的作用力达成平衡……

那该怎么办咧
另外,我刚才检查了一下,发现我的桨叶都有不同程度的小齿,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办咧
另外,我刚才检查了一下,发现我的桨叶都有不同程度的小齿,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这个也有可能,非共轴双桨这种原理很简单,但设计却很复杂的飞行器非常蛋疼。桨形出现问题切割空气的效率就会发生改变,受力大小也有变化,传动系统的顺滑程度也有关系……总之原因很多,慢慢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有可能,非共轴双桨这种原理很简单,但设计却很复杂的飞行器非常蛋疼。桨形出现问题切割空气的效率 ...

好吧,谢谢您了,我换套浆试试

网友B:
頭像下面吊的是個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頭像下面吊的是個什麼???

调的是一只猫,哈哈哈
图片是微薄传出来的

网友:
玩具就这样~!没有陀螺~上模型吧亚拓450的干活~

网友:
哈哈。没有陀螺

网友(2013-04-13):
路过,看看,学学,顺便顶得乱七八糟

网友:
所以说旋翼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