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大家给建议,,做了小小改进,滤杯反装,应该解决了容易堵塞的问题!不用全盘推倒

楼主(2013-03-01):
雕刻机的乳化液和废渣分离,,一直很头疼,没了多种网子,有铁的,有朔料的,都不理想,,

要么是孔径不合适,要么是不好安装,边缘不好处理。。

无意中发现的油漆过滤器,发现太适合了,,价格便宜,方便好用。。

主角:油漆过滤器

一天时间焊了个过滤盆,,正面: 这种按坛友的说法容易堵塞,放弃,,下方改进了下,,应该解决问题了。。

反面:这种按坛友的说法容易堵塞,放弃,,下方改进了下,,应该解决问题了。。

和水箱配合,,,雕刻机废渣直接由冷却液冲下来,,接到过滤盆里,,然后过滤,冷却液进水箱,,废渣满了后,取下盆子就可以方便回收,,这种油漆过滤器安装方便,到处有卖,损坏了的话更换方便。。

///////////////////////////////////////////////////////////////////////////////////////////////////////////////////
哈哈,,上面的做法确实容易堵,,

多谢各位模友批评指点,,,稍加改进,将油漆滤杯反装,,这下应该不容易堵了吧。。

雕刻机下水直接冲下来,,除非渣滓沉积到滤网高度,,否则应该不会堵塞,,,

网友A:
实用就是好会不会过滤眼偏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太细了,容易堵住。我的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就是好会不会过滤眼偏小

等装好后测试下。。。

有三个滤杯,,过滤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照说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做个水槽一样的东西,减缓流动,切宵下沉后,在一边过滤水,这样滤网接触的切宵比较少,减少清理次数 ...

恩。。我的炮塔铣床下面就是侧面过滤的。。

但是雕刻机这个架子里空间台下了。。这样弄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太细了,容易堵住。我的是这个样子的

恩,,回头测试下,,如果堵的话,,就去找找有没有大网眼的滤杯吧。。

网友:
放到底部不是最好的设计,放到容器的边上最好(上部),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多设监狱窗户,不一定非用这个,这个不适合我的设计,易坏掉。网罩买到合适的应该不是难事,还是片的为好,气泵吹,水柱打都可。只是在制造时费工费料(一次麻烦,N次方便,值)。大盆套小盆,泵在大的容器上固定,入口处再过滤一把。应该是一级沉淀,二级过滤,三级再沉淀,四级泵再啰嗦一把。我的愚见,不次于给病人透析的那套玩应,

网友D:
用不了一天就得堵死,雕刻时还是勤看着点吧,小心乳化液流一地还不知道。
水箱用3级沉淀过滤完全能满足要求(7楼朋友发的图有点小问题,中间两个格上边要加一个隔板防止表面的污物漂过去),追求完美就用4级5级!

网友:
捞鱼虫也不错

网友:
汽车上换下来的空气过滤芯咋样,有这样用过的没?

网友E:
会堵哒,常常流一地~~~!做个化粪池结构应该不错

网友:
参考一下北方卖冰糕的那个”勺“箱底做成半圆的,有抄手,清洁方便。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等我的做出来给你参考参考,我居住的环境没法干活,我感觉这些人瞧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好像我是火星上跟着陨石一起下来的似的。也能理解,与众不同就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个楼几十家,就我的行为另类。

网友:
应该做个滤网是一个桶形的,铁削落在底部不影响周围排水,而且很深的桶不需要经常的清理,直到把绿滤桶差不多填满了才清理,类似大拖头的柴油箱加油口那个过滤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多谢多谢。。

我正在想怎么改进捏,,,一看你这个图就明白了。。。

我把那个油漆过滤网反着装就行了。。。也就是在盆内凸起。。。。。完美。。

网友G:
容易堵塞,我用过几次,可能是赃物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堵哒,常常流一地~~~!做个化粪池结构应该不错

呵呵,,稍加改进了下,,滤杯反装,应该不容易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容易堵塞,我用过几次,可能是赃物太多吧。

呵呵,,稍加改进了下,,滤杯反装,应该不容易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一天就得堵死,雕刻时还是勤看着点吧,小心乳化液流一地还不知道。
水箱用3级沉淀过滤完全能满足要求 ...

呵呵,,稍加改进了下,,滤杯反装,应该不容易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一天就得堵死,雕刻时还是勤看着点吧,小心乳化液流一地还不知道。
水箱用3级沉淀过滤完全能满足要求 ...

唉,那种太复杂了。。。没安装空间,,架子已经焊死了。。。

呵呵,,稍加改进了下,,滤杯反装,应该不容易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太细了,容易堵住。我的是这个样子的

喜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