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造为了方便

楼主(2013-03-01):
新的卖380左右 我2手9.8新卖200没有人要自己用了 我是很不喜欢PRO修理麻烦?     改造是了方便  节省时间

双发 的

双发  的

好赢40A 正好在中心位置不干涉

好赢40A  正好在中心位置不干涉

电调输出线多加了几个方便

电调输出线多加了几个方便

方便拆舵机以及保护电池板不被经常拆螺丝滑丝的问题

方便拆舵机以及保护电池板不被经常拆螺丝滑丝的问题

螺丝刀90度最中心

螺丝刀90度最中心

网友A:
那你要是粘了魔术贴不会把你打的那个孔挡住吗?

网友:
魔术贴也打两个也打两个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是粘了魔术贴不会把你打的那个孔挡住吗?

这个问题提的好,好像拆开几个螺丝也没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好,好像拆开几个螺丝也没啥吧

网友:
挖了几个孔?

网友:
各人的思路不同,那么想达到的目的就不同。楼主的改造的确有点破坏配件的完整性,但是改造后的确便于维修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亚拓和飞越都有新的主轴固定架,可以很方便的把前面两个舵机直接拿出来。

网友C:
改造有理

网友:
用金属的那个电池座就行啦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

楼主:
多谢以上模友帮顶

网友:
这个你可以用飞越那个金属电池板啊,直接有孔,不要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