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2块杠杆百分表,测头角度不一样

楼主(2013-03-01):
刚刚收到2块哈量的杠杆百分表。成色还不错,归零准确,也很顺畅。就是有些疑惑,这2个表测杆的弯曲角度怎么不一样?为什么杠杆表的测头无论向哪个方向移动,表针都一个方向转。

网友:
杠杆表的测头是活动的  用力一掰就动了

网友:
测杆稍微用力就可以调整测量角度的

网友A:
两块表都维修过了吧,因为新表出厂时,表针是要停留在10-11点方向的,这是百分表出厂标准。你的两块表一块停留在1-2点,另一块停留在7-8点,显然都是被拆过机芯了的返修件。

网友:
dx测杆球头是不是很易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表都维修过了吧,因为新表出厂时,表针是要停留在10-11点方向的,这是百分表出厂标准。你的两块表一块停 ...

这个针是可以装在任何角度上的,跟带表卡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