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自己的爱机-C0618A

楼主(2013-03-01):
     入魔以来最先中的0618的剧毒,前段时间有幸淘到一台;缺少挂轮盖,大部分挂轮和床头盖;机器表面油污严重,导轨很好,看不出磨损的痕迹!!还带一个主轴的弹簧夹和一个夹头,可惜没有螺帽和拉杆!!
    昨晚是在憋不住了,就把女儿的一个饼干头用来当煮锅,床头箱和小托板还有几个挂轮一起煮了,从10点开始一直弄到夜里1点多,总算把上面的油污、油漆和腻子统统弄干净了;在此感谢几位前辈的翻新贴!!
    专门在网上买的硫酸三钠,真的很好用,也不怎么伤手,也没有异味,很适合家庭操作,带的一双纱手套只要不怕烫不带也可以!!)只是自己比较心急,煮了一会就捞出来刷刷刷,效果非常好,我使用牙刷弄得,如果手上有铜丝刷就更好了,水煮的时间如果能保证在2小时左右的话应该就可以轻松的除去油漆和腻子了!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效果相当好!!周末有空就煮床身和大拖板及丝杆,没有这么长的铁容器了,看样子只能两头煮了!!!
照片没有时间拍,看看都煮好了再拍些给大家欣赏;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上什么油漆,最想要原来的颜色,不知道能否配出来,小床用的不多,小罐装的PU金属器不好买,不知道各位都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建议吗??手上有多余的是否能分享一下呢??
刮腻子不准备大面积的弄了,看见前面的老帖里介绍一个老外翻新的机床用塑钢泥的,我也买了点,想在我的小床上用,把大点的砂眼什么的填平后直接上金属PU,毕竟自己的小床用起来会很爱惜,磕碰相对少点!!!
大家有什么意见请赐教!!!
另外想说一下,我的床头是整个放磷酸水里煮的,没有分解,原因有两点,一是主轴箱内只是些油污,磷酸水煮后用牙刷很轻松的就弄干净了,没有必要拆开,这一点证明我没有错二是自己的水平可能还不够好,怕拆坏了影响以后的使用

网友:
你千万不要把腻子煮掉了,要保存好原来的腻子,破损的地方用汽车原子灰修补打磨就行了,最好是烘漆,自喷漆要风干很长时间漆面才干固。
没有分解把床头整个放磷酸水里煮,那如何清洗残留的磷酸水?

网友:
我感觉老床还是原有的样子好,只要你把他清洗干净再用机油擦拭干净保持清洁的话,就很有感觉了。

楼主:
原来的腻子有的已经翘起来了,放磷酸水里煮后就变软脱落了,用牙刷一刷就掉,所以索性就全部刷干净,以后用塑钢泥填补不平的地方;
残留的硫酸水直接放水龙头下冲干净就可以,上漆前用天拿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然后就直接用PU漆

网友A:
楼主不懂规矩!上图片
别煮了,小心变形了!
买两瓶脱漆剂一刷漆就掉了。

网友:
你和惠民大哥一样了,,,,,,,,,从里到外都要补齐的,,,,,

网友B:
看来很多玩0618的都受不了邋里邋遢的小家伙,我也刚刚弄完油漆,还在调试中。床头应该说不是很难装,分解开会好些。建议是最好不要把腻子全部弄掉,这样后面补腻子会容易些,只有腻子做好了,漆才能做的好。没有气泵,所以我用的自喷漆,感觉还不错,只是上完漆安装调试的时候手油乎乎的,刚做完的漆又脏了,找了些航空煤油擦一擦结果还行,看到有朋友上完漆之后用机油擦一遍也许会好些。

网友:
这个鸡鸡漂亮,那个没有把的木工榔头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玩0618的都受不了邋里邋遢的小家伙,我也刚刚弄完油漆,还在调试中。床头应该说不是很难装,分解开 ...

好漂亮哦,我一直希望有个油盘版的机机。但是总收不着,顺便搭车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哦,我一直希望有个油盘版的机机。但是总收不着,顺便搭车求吧

呵呵,老乡你不是有个0618B了吗,有机会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懂规矩!上图片
别煮了,小心变形了!
买两瓶脱漆剂一刷漆就掉了。

脱漆剂在以前的老帖里看过说效果不好,所以直接选择的硫酸三钠,网上韩便宜5元一公斤,我买了三公斤,现在用下来效果很好!!!
一锅开水就就能煮变形???那多煮会是不是就烂了可以喝汤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玩0618的都受不了邋里邋遢的小家伙,我也刚刚弄完油漆,还在调试中。床头应该说不是很难装,分解开 ...

颜色不错,但是我不会选自喷漆,心理因素吧,牌子台多,没有办法选择,感觉太稀薄,覆盖效果信心不足,所以还是想买点金属专用的PU聚酯漆

网友:
看着不错,亭亭玉立,赏心悦目呀!

网友:
我也有着想法旧旧的感觉比新的好看,沧桑古朴中带着实用。

网友:
开机后,主轴靠卡盘那往不往外甩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老乡你不是有个0618B了吗,有机会交流啊

我现在有A和B各一台,都是底座版的,但B没底座(一直在架子上用),一直打算收个油盘的主要是因为想放书房里搞,不再当阳台党,最近有想法实在收不到了就把B改造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颜色不错,但是我不会选自喷漆,心理因素吧,牌子台多,没有办法选择,感觉太稀薄,覆盖效果信心不足,所 ...

PU漆哪有的卖?买到给我个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