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动力锂电池放电单片最低到多少v是极限?

楼主(2013-03-01):
如题。还有:
电池
一旦不小心过放鼓包了,还能使用吗?鼓包后的容量会急剧下降吗?

网友A:
下来后在3.6-3.7V,鼓包了容量下降,内阻增加。

网友B:
最低不能低到3.3V,否则就直接扔了吧。鼓包可以用,但是内阻一大,充不进多少电量了。

网友C:
我一般飞完下来电压3.7左右,极限还真不知道。

网友D:
3.5没事

网友E:
不知道来学习的

网友:
就一次3.3V会影响大吗

网友F:
其实没啥问题。。。。到后面小电流放到2.75都没问题。不过落地还是3.3以上。我一般3.6

网友G:
2.75、、、

网友H:
这种问题智能依据你放电的电流量来实际判断 小电流最低截至电压能有2.2-2.5V

网友I:
一般看贴子都说不能低于3.6

网友:
大學書本裡說最低3V

网友J:
带大负载可以放到3.3V左右,直到电调保护都没问题。 空载电压能回升到3.6V就OK。

网友K:
空载3.7V吧,不要用太猛,伤的很痛的

网友L:
分大小电流的吧? 小电流可以3.5V,比如小飞机。非动力电池,因为电流小,可以3.0V。

网友M:
没绝对的,一般看电流大和小,决定

网友N:
飞机上 接个 BB 电压报警器 啊。
电压 直升机 设置为 3.5V 比较合适。
—— 固定翼 设置为 3.3V 也可以。。

网友O:
还是不要为了追求那没一点点留空时间而把落地电压卡得死死地,多留点余量吧。电池鼓了真的很伤!特别是一堆鼓了的电池。。。

网友P:
我是3.7

网友Q:
为了保护电池,让电池寿命更长,还是不要放到太低了。我一般飞直机2200MA的电池3D模式下飞4分钟。

网友R(2013-09-25):
学习了,深入的学习了

网友S:
锂电池的极限放电电压是2.75,不过放到这个电压很伤电池,而且你也放不了那么精准,所以普遍都说最低放电电压为3V,不过由于各种充电器的参差不齐,所以建议最低3.7V,这样不会伤电池,如果是旧电池,需要激活,建议放电到3V-3.5V的深度放电,慢放!让后用充电器慢充到4.2后再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