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2.4G遥控天线不小心给弄断了,求怎么修好?

楼主(2013-03-01):
2.4G七通小短棍遥控天线不小心摔地上给摔断了。线也扯断了。。。。。。这个天线该怎么弄好?

网友:
从折断处重新焊上

网友A:
换根天线最好。

楼主:
换天线到哪里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天线最好。

大神我想问下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天线?带朔料套的.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想问下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天线?带朔料套的.000

看站内信息,15天线+12快递+自己动手

网友:
换天线,一般里面的天线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B:
貌似不用接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