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面上最好控制的函道机是那款?

楼主(2013-03-01):
如题

网友A:
飞翼的 台风

网友B:
一般问这种问题说明你技术应该很菜,还是多多练习先吧

网友C:
技术好点 啥都好飞

网友D:
199的 f15很好飞 可以无动力滑行

网友E:
同意楼上的,199元的F-15非常好飞,而且坏了不心疼!涂装非常显眼,不容易误判,而且摔了可以很容易粘好!

网友F:
F15 8错的选择 4S上来直接垂直起飞

网友G:
环球飞的T45相当不错,FMS的F35调好了也很好飞,滑翔能力很好

网友H:
大飞机都好飞,越大越好~什么90涵道,120涵道。都有一定滑翔能力

网友I:
让我说肯定是T45,比飘飘好飞太多了。可以带油门降落

网友J:
技术好的话,什么都可以。要是刚接触涵道,还是T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