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三相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变频器转起来?

楼主(2013-03-01):
混合式三相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变频器转起来?接线也是UVW的。但交流伺服电机的UVW就可以用变频器,唯一区别是步进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上有一条条,而且转子上是分段错开的,伺服的转子是永磁的,且很光滑。

有高手没有,怎么改才能用变频器来玩转起来呢?

网友:
肯定能转,但是能转和转好是本质区别。

网友:
步进电机用变频器驱动。就失去了步进电机精确定位的功能了。

网友:
一个交流一个直流电不一样吧

网友:
步进电机和异步电机结构都不一样,步进电机某一时刻只有2个绕组通电,依靠恒定电磁力吸引转子磁极,改变绕组通电次序吸引转子一步步旋转,异步电机是旋转磁场!

楼主:
手上有一只,拆开有六根线,测了一下是三角形接法的,我把线拆开接成星形接法,可能手上的三菱小变频器不支持那个电压调整参数,只有频率参数可调,所以昨晚接线试了一下都过流保护了。看来得找一只台达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2013-04-19):
两个电机原理一样的,只不过,步进电机顾名思义是要步进,所以你看到的一个个的像小齿的转子式极化了的矽钢片,两组齿盘中间夹得是磁铁,,有小齿型的磁极可以更精确的定位置,你可以自己仔细数数齿数,在结合步距角,就知道中间的关系了,混合三相电机需要的是高速,光滑的转子表面不代表里面没有磁铁,光滑是为了减小磁隙和空气阻力,同时加工也方便,所以变频器是可以驱动三相步进电机的,不过需要降压,同时频率不可过高,你可以看看你的三相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看看他在多少频率时扭矩会急剧下降,那基本就接近你变频器需要设定的最高可驱动这个电机的频率了。

网友:
试过能转,噪声和振动很大

网友(2013-10-05):
参数设置合适的话,可以驱动
当动力头用用没问题
主要是压频曲线和输出电压设置要对
噪音震动是因为电压高了

网友:
主要是压频曲线和输出电压设置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