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撞碎了的机机修好还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楼主(2013-03-01):
上周首飞塞斯纳秒炸,机翼两半儿,机头罩粉碎,螺旋桨也碎了,防火板错位,这是第一天之后的样子,之前也发过了

回去粘好机翼后,第二天总算能在天上飞会儿了,不过是秃着脑袋飞,没有机头罩,最后一个降落的时候太重了,前起落架连杆断成两节,不过其他部位毫发无伤,还算庆幸
这周找到了新的机头罩,然后把舱内的电子件位置进行了进一步的固定,对了还有,之前的那个朗宇点击后来人家说我买的那个是四轴用的...我说怎么那么不好装桨呢,换了个电机,这下总算能好装了,重新做了下配重,前起落架也修复了,确实单薄,估计还得坏...不过看着机机复 活,成就感还是大大的

网友A:
想到自己飞像真机最开始就是拿塞斯纳练手,同样一直修修补补,接着顶你。其实修飞机要比装飞机难(自开料制作除外),好多时候破损的地方都要自己修改、制作,不过乐在其中。。。

网友A:
LZ这个还不算碎,我修过机头和半边机身炸碎的轻木机、被斩首断尾的塞斯纳(就是我的练习机)、折翼的3D机、机头碎裂的J3、最碎的是EPS的凤凰飞翼,炸了以后飞起一片泡沫。。。仔细一块块捡回去,数一下,大小碎片20多块,粘好了接着飞。。。

网友:
磨练人啊,百炼成钢!

网友B:
我的鸡鸡正准备首飞   MD182

网友C:
LZ,你的飞机只是轻伤而已。将来你会遇到3楼所说那种,需要化零为整的情况,那才叫成就感!

网友D:
赛斯纳的设计出发点虽然是希望速度慢,好操控,但实际上机翼修型设计时过分追求升阻比,导致翼载太小,而且升力重心过于靠前,飞机跟个风筝似的,太不抗风,而且失速前飞机动作逐渐变的迟钝的过渡姿态没有了,失速变的很突然,一旦发生,如果没有高度,往往已经来不及挽救。
所以,个人认为,上单翼赛斯纳并不适合新手,这飞机对操控的技术水平要求并不低,特别是在有些城市,一年找不到几天完全无风的天气的地方更是如此。

网友:
同意楼上。。第一次飞塞斯纳就跟风筝似的。。。。

网友:
我第一个飞机就是塞斯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赛斯纳的设计出发点虽然是希望速度慢,好操控,但实际上机翼修型设计时过分追求升阻比,导致翼载太小,而且 ...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我的塞斯纳那么大还是抗风不好呢, 请教一下哪种抗风好一些?

网友:
EPO飞机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机翼不变形导致气动布局被破坏,一般都没很大问题。我的第一架飞机是下单翼EPO,上手第一个月炸了5次,修了4次,第五次因为陀螺仪设置错误,导致失控把整个飞机摔成五片,才退役的。

网友:
玩模型的乐趣除了飞,还有自己动手修啊改啊的,折腾才是最大的乐趣。呵呵
PS:LZ的赛斯纳,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我的塞斯纳那么大还是抗风不好呢, 请教一下哪种抗风好一些?

我们这边的老手都推荐用这种飞机练手。因为厦门的气候特点,决定了全年找不到几天完全无风或者风力小于2级的时候。因此,只能是人去适应环境了。
这种便宜的小飞机翼展适中,方便携带,轿车都很好带,而且非常听话,重量轻,可手抛可滑跑起降,动力配置可大可小,速度可快可慢,可以练航线,练起降,也可以练一些基本的机动动作,而且成本低,炸鸡不心疼,可以从新手入门一直飞到进阶。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飞机抗风能力比较强,侧风降落姿态比较稳定,老手六七级风都有飞的,当然,动力需要超配比较多。呵呵

网友:
赛斯纳要好飞的话,要大幅增加载重,把翼载加上去,并且重心配好才比较好飞。降落也不能太飘,要稍微带一点速度。
我也是新手刚刚入门的,感觉入门除了要克服前几次飞行的恐惧感以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克服越慢越安全的既有惯性思维,因为飞机靠速度带来升力,没有速度,飞机就没有安全,这和日常习惯中走路开车不能快才安全是完全相反的。另外,就是多炸几次机,麻木了,飞起来反而就能放得开了,进步就会比较快。:)

网友:
赛斯纳对我来说,现在是侧风和风切变练习机,强侧风天飞它,确实很练技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自己飞像真机最开始就是拿塞斯纳练手,同样一直修修补补,接着顶你。其实修飞机要比装飞机难(自开料制 ...

多谢捧场
感觉塞斯纳确实不错,周末继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还不算碎,我修过机头和半边机身炸碎的轻木机、被斩首断尾的塞斯纳(就是我的练习机)、折翼的3D机、 ...

你这个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鸡鸡正准备首飞   MD182

加油加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飞机只是轻伤而已。将来你会遇到3楼所说那种,需要化零为整的情况,那才叫成就感!

一点儿一点儿来嘛,凭我现在这技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