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空载飞行时间配置

楼主(2013-03-01):
大家的四轴400或者650的四轴,空载能飞行多长时间?最好的电机浆配置怎样?可以说说吗?
我飞莲花380时间18分钟时最长了,配置是莲花机架原配的电机和浆,电调用飞腾的10A,是目前
我飞最长时间的四轴机了!电机2208配8寸浆

网友A:
你试试4112配1555桨,6S15000电,30分钟不是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4112配1555桨,6S15000电,30分钟不是梦

老大,别忽悠人家了,15寸桨的纯留空载机配下来有用么,动动不得,凤吹不得,就为了飞起来定在那陪您数秒表,300好多一颗的电机,别人真脑袋一热买回来,这不纯属挑拨别人夫妻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别忽悠人家了,15寸桨的纯留空载机配下来有用么,动动不得,凤吹不得,就为了飞起来定在那陪您数秒 ...

没说空载啊,电台+图传+OSD+狗+单轴狗云台,空载悬停至少35分钟,不信翻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说空载啊,电台+图传+OSD+狗+单轴狗云台,空载悬停至少35分钟,不信翻我以前的帖子

我的意思是,15寸配低kv电机,飞行性能很差的,配下来没什么意思,晃动和姿态反映都不会尽如人意,光有载重和效率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15寸配低kv电机,飞行性能很差的,配下来没什么意思,晃动和姿态反映都不会尽如人意,光有载 ...

那这位大哥有什么好的配置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位大哥有什么好的配置分享?

      没有,这是无数先辈们有无数血汗钱和宝贵的时间反复验证得出的一个经验:
      四轴旋翼飞行器控制理论的优势和发挥依靠的是旋翼速度差和旋转惯性的最佳平衡,目前电池带电量转换为克服自身重力的动能的比值是有个极限的,四轴这种差速飞行器更是如此。20分钟左右是最佳时间,再长就要靠牺牲性能来换了。四轴考虑的方向不应该是大桨长航时,而是应该以10-20分钟为限,寻求动力与应用的最佳搭配,12寸桨是个坎,宁左吾右。
      在靠各桨间差速来维持动态平衡的控制方式下,低kv值配大桨看似高效,其实恰恰忽略了低转速和大桨大惯性带来的转速控制不精确,变化滞后的顽疾。因此四轴真正的方向应该是轻量化和小型高效化。小桨高速、短轴距和重量间的平衡才是关键和方向。别投冤枉钱在没必要的方向。大桨高载重的控制方式应该采取变距桨来实现,这也是载人飞行器还没有一个是采取四轴控制方式来实现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是无数先辈们有无数血汗钱和宝贵的时间反复验证得出的一个经验:
      四轴旋翼飞行器控 ...

呵呵,我是看到这个帖子才登 陆上来的,为的就是赞赏你的才华,你讲的这些专业性的术语,我随不是太懂,但是我通过我的一些尝试似乎印证了你的论点。我曾经在我的四轴上一开始用的是碳桨13•65配合4225的电机,用4s5000的电池,后因桨尖碰坏,我就采取了剪短的方式进行尝试,最后剪短快到了11•65了,其效果非但没减,似乎比以前更好了,一是稳定度提高了(高频振动减少了),二是效率也上去了,飞行时间一点没减,似乎还有所增加了。你的知识量极为丰富令我钦佩不已,谢谢你为大家着想,奉献自己的知识,在此表示我对你的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是看到这个帖子才登 陆上来的,为的就是赞赏你的才华,你讲的这些专业性的术语,我随不是太懂,但 ...

老大这么晚还在回我的帖子,感动呀。。。。呜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是无数先辈们有无数血汗钱和宝贵的时间反复验证得出的一个经验:
      四轴旋翼飞行器控 ...

那固定的400和650轴距应该配什么高校电机和浆才能够有15-20分钟的时间(加大电池这种方法不算进去)

网友(2014-03-05):
说的太好了  我玩好几个四轴 6轴了 什么浆都买来测试费 结果到现在是电机越大 浆也越大 也没有什么好新能的多轴 简直的费钱  我也真想开始搞个适中的机型玩玩了 不要太大  带狗云台 飞行时间20分钟左右  的 目前家里有朗宇电机4225  690kv的电机 和朗宇v3508  380kv的 麻烦楼主鉴于家里的电机 有什么好的配置建议 谢谢

网友:
说的太好了  我玩好几个四轴 6轴了 什么浆都买来测试  结果到现在是电机越大 浆也越大 也没有什么好新能的多轴 简直的费钱  我也真想开始搞个适中的机型玩玩了 不要太大  带狗云台 飞行时间20分钟左右  的 目前家里有朗宇电机4225  690kv的电机 和朗宇v3508  380kv的 麻烦楼主鉴于家里的电机 有什么好的配置建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