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成水肺啦!!!亚拓250DFC/FRSKY SBUS/T8FG,推油电机不转

楼主(2013-03-01):
超速成长的新人,难免学得不扎实,刚换了T8FG, 喜欢SBUS的配线简洁,收了个Frsky的TFR4SB(超小个,配250正好), 完全按说明书拉线(供电由3GX通过SBUS线到接收,电调接3GX),开机自检唱歌(唱两遍?),十字盘正常跳动三次,舵机动作方向正常,
问题是:推油门电机没反应。
原来用华科尔的801接收传统接法正常起飞,

连续潜水3个晚上,快憋出病了,实再找不出问题在哪儿,

是控的设置问题(油门已反向)?
接收的问题?
接线的问题(所有的全插过了)?
还是3GX的设置问题?

只能上浮呼救啦,请高人扶一把。晚上真不想下水了。。。

网友:
慢速成长的老人 虽然有T8FG ,但还不知道SBUS 怎么用

网友:
油门线试下插接收。在通过SB线给陀螺。

楼主:
呵呵,加速变老人,可机机还是新。

难道是推油手法不好。。。

楼主:
哦,先谢谢啦,回去再试过

楼主:
记得各种插线方式都试过,只有标准接法会唱歌,感觉像是切了油门似的,舵机全能正常动。

网友:
等待回复

网友:
不一定是接线问题,我的250如果大齿盘较紧,会遇到启动困难或无法启动的现象。

网友:
最后一步山鸡插油门校准做了没有

网友:
我700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结果是电调行程没设置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设过啦?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机友们关心,已经顺利完成过起飞(注意过去完成时,昨天炸了尾管和轴传),问题如下:

一、粗心大意:把副翼和螺距插错位置,因为250的上下舵机安装法,走线在机内,固定后错误认定,改过后音乐变好听(自我感觉

二、年少无知:对T8FG的设置不太熟,有个开关反向(还没有搞明白咋会把油门给搞歇菜的),改过以后飞机直接高速启动,立即切油门,再反向搞定。

三、3GS“骗人”:油门线改插接收油门通道,不能插3GS电池接口,在换450接收的时候也是这样(再次感谢3楼的朋友)。

一句话,装机一定要仔细,不能想当然,飞机更要仔细,可以想当然,就是当然要修。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机友们关心,电调油门已设定过,已经顺利完成过起飞(注意过去完成时,昨天山鸡重启炸了尾管和轴传),问题如下:

一、粗心大意:把副翼和螺距插错位置,因为250的上下舵机安装法,走线在机内,固定后错误认定,改过后音乐变好听(自我感觉

二、年少无知:对T8FG的设置不太熟,有个开关反向(还没有搞明白咋会把油门给搞歇菜的),改过以后飞机直接高速启动,立即切油门,再反向搞定。

三、3GS“骗人”:油门线改插接收油门通道,不能插3GS电池接口,在换450接收的时候也是这样(再次感谢3楼的朋友)。

一句话,装机一定要仔细,不能想当然,飞机更要仔细,可以想当然,就是当然要修。

楼主:
今天准备换18A电调,焊接技术不咋地,有点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