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板不应该是这个价

楼主(2013-03-01):
看了很多的贴子, 很多摩友和商家都说d板很好, 而且售价贵的要死, 和epp比。 可在国外,这货便宜的要命, 很多人都想要epp,还买不到。我不明白d板有什么好的, 真的要比的话,只能说d板比较结实,不像epp,很软, 但是d板也很脆弱,一撞,就掉下一块- -,不过两边贴上一层胶带,它就无敌了,怎么撞都不坏,非常结实,还有,胶带在d板上更好用一些, 你拿d板在随便什么东西上压一下,或在桌子边上扳一下,他就会保持那个弧度,但是还是很脆弱。

其实我就是觉得d板价钱有点离谱吧,有些商家是不是不要这么黑- -。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也请大家指点一下。

也请大家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网友:
没接触过D板,大天C局域网内可找到的信息有限。。

网友:
需要的就是钱,不需要的那都是垃圾。
既然是商家了,还有什么白不白的

网友:
,D板就是轻,硬。没有别的。大批量很便宜。 小批量,没有人生产。物以稀为贵。

网友:
国内魔友把D板当神物,国外魔友却想买EPP买不到。 多大的讽刺?

一切实事求是,D板不过是比较平衡的板材(硬点的EPP,轻点的KT),但不耐炸这点,就注定不适合新手练习,我作为一个小新手,小菜鸟,还是选择耐炸的EPP吧!D板就留给高手使用

网友A:
我玩“F3P”一年多的经验总结:D板和EPP两者各有优势,除了你说的材质性能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机身制作过程中,EPP板的加强真的很费神,尤其是舵面部分,而D板只需一根碳片加强一下 升降 就足够,制作过程大幅简化可能就是D板上位的根本原因。

另外D板机身确实不耐炸,所以离地距离低于3米就不做花哨动作,基本上都很少炸。

如果大家都用3mm厚板做机身的,成本没差多少。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EPP做机身——耐炸,D板做副翼——提高刚性 。我已经用这个办法制作好几架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不是商家  是天C要关税啊

网友C:
两个我都飞过,单就性能而言,EPP是不能和D版比的。从追求性能的角度,国外的飞手想要EPP不要D板,是不可能的。国际上的室内花式比赛,没有飞手还会拿个EPP去飞了,不是为了面子也不是为了省事,为了性能。
耐摔与否,价格问题,不在这个辩题范围。我也嫌成品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我都飞过,单就性能而言,EPP是不能和D版比的。从追求性能的角度,国外的飞手想要EPP不要D板,是不可能 ...

同意
单纯板子的话  价格还算便宜的  剩了碳杆碳片的钱

另一方面说   如果是追求飞机性能的  肯定会选择D
如果能飞就行  那选择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EPP做机身——耐炸,D板做副翼——提高刚性 。我已经用这个办法制作好几架了,效果非常 ...

网友: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关于国外的传说还是很多很多

网友:
真正的D板是国外也是很贵的,而且来源也有限,40张一盒的3mm 68X100cm D板要175美刀。国内的价格不算离谱。 要注意的是现在有国内的厂商出的成本机号称D板,但不是真正的D板,而是高密度KT板。

网友D:
多钱啊 贵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钱啊 贵贵的、、、

网友:
现在全中 国魔界流行大泡沫子比木头贵,国产比进口贵,小飞机比大飞机贵,楼主应该顺应潮流呀。D板嘛,我觉得还可以啦,毕竟这东西少,物以稀为贵,这点我想应该理解。

网友:
如果只是买D板自己做,不买成品机,价格还能接受,只是D板太不耐炸了,我一般都是D板、EPP混合使用。

网友(2015-01-11):
今天才买了一张,42块钱,1250x800mm的3m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玩“F3P”一年多的经验总结:D板和EPP两者各有优势,除了你说的材质性能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

那可不可以用d板做舵面,用epp做机身呢?这样舵面制作方便了,机身耐炸了

网友:
我用d板做的一架微型苏27飞行中不小心擦到墙面,右翼没了3份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可不可以用d板做舵面,用epp做机身呢?这样舵面制作方便了,机身耐炸了

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我也是3种材料都飞了很久,包括KT板,epp板和D板,当时飞的KT板是5毫米的,做出了的飞机属于只能在室外耍的那种,很重。3毫米的KT板我也用过,重量也不是很理想,刚性还是不错的。35倍、45倍EPP 3mm的飞机做出了重量还是不错的就是加强会让你吐,如果做航线机会吐血吧。而且即使很努力研究加强方法了,刚性也不是很好,属于不上不下那种(做航线机做不了很轻,花式机刚性又不行)。D板这个材料是纯进口,现在国际比赛都用的是这种材料,从飞行性能的角度来说目前应该是无可替代的。毕竟飞机是用来飞的嘛,做出来的飞机从重量和刚性上都非常棒,反正我本人自从国内有了D板材料就没在做过EPP的飞机,。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EPP做机身——耐炸,D板做副翼——提高刚性 。我已经用这个办法制作好几架了,效果非 ...

网友:
挖坟啊卧槽

网友:
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种航模材料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不过对航模材料评价必须有几个特定的技术要求的指标。对于初学者手头又不太宽裕他的要求很重要的就是韧性和强度,综合起来说就是在能保证飞行的前提下耐炸成了主要的指标!那30倍率以上的EPP就挺好最好45倍率。但是如果对飞机的飞行性能要求较高的那肯定选D板。它有适当韧性和较好的机械强度,表面光滑,还有较低的比重。至于价格是比起来是贵,我是买的一包197元(5张)当时国内只有一家卖绝对是进口货。当然比KT贵,45倍率3毫米的EPP也就8元一张。所以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肯定看法不一。各取所需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发错对象。

网友:
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种航模材料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不过对航模材料评价必须有几个特定的技术要求的指标。对于初学者手头又不太宽裕他的要求很重要的就是韧性和强度,综合起来说就是在能保证飞行的前提下耐炸成了主要的指标!那30倍率以上的EPP就挺好最好45倍率。但是如果对飞机的飞行性能要求较高的那肯定选D板。它有适当韧性和较好的机械强度,表面光滑,还有较低的比重。至于价格也不是太贵,我是买的一包(5张)合25元一张(不含运费)当时国内只有一家卖绝对是进口货。当然比KT贵,45倍率3毫米的EPP也就8元一张。所以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肯定看法不一。各取所需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