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现在还能用吗?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
怎么没有偏转线圈了,是示波器的还是小电视机显示屏?一般偏转线圈不能随便动的,出厂时调整好了。

网友:
黑白电视的显像管,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 测一测 尾巴上 的灯丝 还通不通。通就好的

网友:
肯定不是示波器的管子应为太短了屏幕也不是长方形。像是黑白电视上用的小型的那种小商品市场有卖

网友:
我好像砸过几个(如果是电视的话

网友:
家电以旧换新,值三四百。现在还能以旧换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