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秒炸,求老手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01):
新人秒炸,求老手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副翼问题,不是打多了就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问题,不是打多了就是没调好

谢了,我回去调一下~

网友B:
飘飘机翻身怎么那么灵活。

网友C:
1有可能你推油门时手指太用力了,向前推的同时偏向右边。2你看看两边副翼是否调平。3不要猛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可能你推油门时手指太用力了,向前推的同时偏向右边。2你看看两边副翼是否调平。3不要猛推油门。

本来这个鸡鸡是机翼两个舵机的,但是我在机翼中间挖了个洞,一个舵机控制两个副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飘机翻身怎么那么灵活。

是不是电机原因?3s电池,2600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机原因?3s电池,2600kv

我的飘飘机也是2208 2600KV电机.也用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你应该是副翼没调整好,或者副翼方向设置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个鸡鸡是机翼两个舵机的,但是我在机翼中间挖了个洞,一个舵机控制两个副翼了

你可以使用控来调节左右副翼,也可用舵机拉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飘飘机也是2208 2600KV电机.也用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你应该是副翼没调整好,或者副翼方向设置反了 ...

怎么看副翼方向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舵了!

怎么看正反舵?

网友:
LZ,如果舵面正反都无法辨认,那建议再潜水,再练模拟,否则人家说的你不明白。

网友:
飞起起飞前 检查下副翼是不是平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副翼方向正反?

向左打副翼摇杆,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反之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左打副翼摇杆,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反之相反

谢谢你了哦~

网友:
太精彩了!

网友:
调好副翼,今后再飞时建议油门不要推得这么猛。。。

网友:
大油  舵猛 炸鸡

网友E:
练模拟去吧

网友F:
副翼没有调好,推油急,玩横滚更急

网友G:
这飞机怎么滚转灵活性跟EPO F3A有的拼?是不是副翼舵量大了?

网友H:
多练模拟,把手感练出来

网友I:
看了你2段炸鸡的视频!得出一个结论你不是飞固定翼的料!继续下去还要炸更多的飞机!玩坦克或船吧!对场地要求小!好小子都能飞的炸鸡!人才啊!

网友:
1\油门推的太大,速度过快。2、有点像反躲了。3、建议换场地,这个场地降落要是还是这个方向,也要撞的

网友J:
副翼打太大了 不像不平衡 副翼只要很少的量就可以

网友K:
应该是大油 舵猛 炸鸡

网友(2013-04-16):
副翼没打,速度过快

网友L:
上天前把舵面都调平了!!!打舵猛了点!!!

网友M:
内容其实我也不懂,但我希望你懂

网友N:
再练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