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廉价简易的5~6v开关稳压电源电路(航模用的)吗?

楼主(2013-03-01):
如题,有的能贡献一个出来分享一下吗?再次先谢谢啦!

网友:
LM2596开关降压稳压

5V输出原理图

网上现成的电路

网友A:
这个更简单……78M05可以输出5V500mA,也可以换成7805,都是TO252封装的,输出为5V1A,两个电容可以用0805封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简单……78M05可以输出5V500mA,也可以换成7805,都是TO252封装的,输出为5V1A,两个电容可以用0805封 ...

这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关电源吗?

不是吗?电调上都写着开关电源输出,用的基本都是7805,或者类似的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吗?电调上都写着开关电源输出,用的基本都是7805,或者类似的三端稳压模块……

78(正电源)、79(负电源)等系列的稳压IC都是线性稳压器件,不是开关式的。
电调上写着的?
那只能说明:
1、无良商家忽悠不懂电子的人。
2、自己不懂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吗?电调上都写着开关电源输出,用的基本都是7805,或者类似的三端稳压模块……

7805是线性三端稳压器,电源干净度比开关电源好。
但是,输入的电压高就不适宜用7805带大的负载,这时候开关稳压器会比线性电源更有效率和更低的热量。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航模用的开关电源,
航模电源就是非常普通的开关稳压器(单个IC价格在2-15元这样,原装进口的贵),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只是跟航模沾点边就身价倍增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比如几元的普通纽扣电池,写上某某手表专用电池,就身价倍增卖上几十元一个。
普通的机油,写上某某高档车专用机油也是贵了许多。
淘宝上有很多卖电源稳压电路板的电子商铺,都很便宜,航模商店进货后改称航模专用,就理直气壮的卖高价了。

网友:
搜索kis3r33就知道有多么白菜价了

网友:
买东西千万别跟航模沾边,你懂得亲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解答,6楼和7楼的哥们说的很有道理,7805我自己用过,电流稍微大点,稳压几乎成了浮云,所以想问问有没有知道用现成的廉价开关稳压模块的。再次谢谢各位的讨论和解答。

网友:
如果不是带上天的,就找个旧的PC电源,里面12V,5V,3.3V都有了,主板接口中绿线接负极即可开机,一般5V电流能达到10多A,绝对够用了。

网友(2013-12-12):
如果自己做,就用2楼的吧,要不买成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