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怎么改左右手?

楼主(2013-03-01):
请问各位前辈,固朗K-7XII右手油门要改成左手油门行不行,改起来方便吗?谢谢

网友:
建议上8fg

网友A:
可以改,很简单的,打开后盖,把右手摇杆后的油门压片拆下,安装到左手上,然后再把左手摇杆后的压杆弹簧拆下,安装到右手摇杆上,最后再按照说明书设置左右手油门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高手回答~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很简单的,打开后盖,把右手摇杆后的油门压片拆下,安装到左手上,然后再把左手摇杆后的压杆弹簧拆 ...

谢谢,

网友:
左右摇杆换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