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软件?

楼主(2013-03-01):
我想用计算机发生脉冲来驱动功率管做电火花机,就是要有频率和脉宽调节的功能,计算机用软件应该可以实现吧?那么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呢?看到电子厂用的脉冲信号发生调制机的,电脑那个太贵了。。。

网友:
这个输方波怕是有点玄吧?要求高点的话还是建议加一级比较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 载的吗?搞个来做实验

有用声卡的,可以用.网上搜应该有.
我这个是老版的.不能调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 载的吗?搞个来做实验

虚拟仪器 貌似 需要一个外部控制板 软件 是 发送 信号给 虚拟仪器外部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虚拟仪器.

有下 载的吗?搞个来做实验

网友A:
有,虚拟仪器.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接口电路不好搞,软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