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 级 电 容 微型 电动自由飞 模型飞机 ( 制 作 篇 )

楼主(2013-03-01):
超级电容 微型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
(2005年天津中学的校本教材)
      (一)微型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介绍
        1.同学们,咱们以前玩儿的电动模型飞机通常都是采用电池电机供电,带动螺旋桨产生拉力让飞机升空的方法。现在我们介绍的微型模型电动模型飞机,是用一种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充放电寿命长的3. 3法拉“超级电容器”代替一般的充电电池,作为储存电能的器件。
      电子技术课里我们所用的最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是470μ,今天介绍的3.3F超级电容,储存电的容量是470μ的七千多倍,因此才能做为小飞机的动力电源。
超级电容先被普通碱性电池充满一定的电量,然后再给微型小电机提供电流,带动螺旋桨高速转动产生推力。适合随时随地的小空间反复飞行实践。对学习动力飞行的原理与调整非常有利。比起我们以前飞行的弹射模型和小橡筋动力更科学,更有趣。
         2.机翼翼展260毫米,翼弦65毫米,机身全长240毫米。飞行重量810重(超级电容中1.3,微型电机1.5,微动开关0.5 )。采用推进式的动力装置,避免损坏螺旋桨,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更加安全可靠的飞行,适宜普及活动的开展。
         3. 动力飞行最小盘旋半径 23,留空时间30—50秒,适宜室内大厅或室外小场地尽情的游戏运动。
(二)模型制作
        1.材料:超级电容器(3. 3F/2. 5V)、手机内微型电机、微动开关、5号碱性电池2节、1毫米厚彩色吹塑纸、5毫米厚吹塑板(KT板下角料)、饮料吸管、双面胶、透明胶带、泡沫塑料块干胶等。
     2.工具:小刀,电烙铁,绘图仪器
  3.模型飞机制作工艺:
       ⑴按这架模型的制作图和有关数据,用硬纸片作出机翼、尾翼、机头和尾翼翼台的样板。(图41
        ⑵用锋利的小刀沿着样板在1毫米吹塑纸上整齐的切出机翼实际图样。在平行于机翼前缘22毫米处用笔轻轻画一条线(翼型最高点),用直尺压住这条线连同两侧椭圆形翼尖部分一起进行弯折。
用小刀沿直尺切除 机翼中段 两侧的 狭长三角形,为后面粘接上翘的翼尖做准备。
      为了增加机翼强度可在中段最高点连线处上、下面各贴一条10毫米宽的透明胶带。中段前缘也可以用胶带保护,要粘得均匀平整。

       中段与翼尖准备连接的断面先用少许泡沫塑料块干胶涂匀,晾干五分钟后再细心的对齐接缝胶合,准确调整两侧上反角(翼端高度35毫米),将机翼完整的粘接成型。
       ⑶用同样办法制作粘牢“⊥”型尾翼。
       ⑷ 机头和尾翼翼台都用5毫米厚的吹塑板制作。重心位置下面的方孔要安装小微动开关,为降低重心,应尽量靠下;电容器的尽量靠前安装,可以机头少加配重,有利于减轻飞行重量。
       ⑸尾杆可以用外径45毫米,长度190毫米的饮料吸管,即轻又有一定强度。
       ⑹各个部件制作完成后按(图42)用泡沫塑料块干胶首先将模型飞机主体进行胶合。胶合过程中要注意从机头前向后,从模型上方向下,从模型侧面,三个方位认真仔细观察左右是否对称,角度是否正确。待胶干燥之前是可以从容的调整好的。
    4.动力系统的制作与安装
     ⑴用3毫米厚桐木或松木片按(图43)制作直径40毫米的小螺旋桨。
     ⑵用合金铝易拉罐皮制作安装架,用双面胶将电动机和安装架粘合,安装架插在机翼后缘处的机身正中间,微电机在机翼后缘上部,螺旋桨推进式安装机翼后方。安装架 与机身的胶合也靠双面胶,这样轻巧的胶合可以很方便牢靠的调整电动机的推力线。因为小飞机很轻巧,采用的后置推进式动力,也很轻微,在飞行中和轻微的碰撞,推力线不会改变,更不会造成损坏。

      ⑶在老师的指导下应该先学点电路知识和焊接技术。按电路图(图 44)用电烙铁焊接的方法连接微电机、超级电容器、微型插座和微动开关。
       电路元器件显露在外面,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节省制作时间,出现故障也便于检查。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调整试飞。
       注意:微动开关要处于飞行时闭合状态,让电容向电机放电;充电时要先按住小按钮,呈现对电机的断路状态,让电池只给电容充电。
       ⑷整机装配完成后,重心位置应在距离前缘37毫米处。如需配重,用少许橡皮泥粘在机头前端,更增加了安全性。
       ⑸准备一个串联25号碱性电池能提供3V直流电压的电池盒,伸出的导线长约200毫米,用红、黑两色明确表示正负极性,接在微型插头上,用以飞行前插在微型插座上给超级电容器充电。
        注意:超级电容是有极性的,电机不要反转。

    请再看下篇 飞行和调整    希望和大家共同切磋研究

超 级 电 容 微型 电动自由飞 模型飞机 ( 调整 飞行 篇 ) 丹顶鹤 2013-3-1 11629

?firsttime=35
        超级电容 — 绿色环保新能源 天津中学《电子技术》八年级 校本补充教材

87     40569

网友:
应该飞不了太久吧,电容的质能比还是跟锂电池没法比

网友:
有套件么?

网友:
十年前就玩过了。还不错 给小孩入门挺好

网友:
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
现在的法拉电容很厉害的,去年在一架太阳能飞机上装了20法拉的电容,在阴天太阳能完全不能飞的情况下靠电容飞了一分多钟

网友A:
最新的美国POWER UP纸飞机推进器估计就是超级电容,我有5V1F的,不过看重量不如用60mAh的锂离子电池。

网友B:
超级电容哪里有买?

网友B:
超级电容哪里有买?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哪里有买?怎么没人回呢?

网上能找到很多生产超级电容的厂家,不知少量卖不卖。

网友:
要是在网上买就麻烦了

网友:
图图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美国POWER UP纸飞机推进器估计就是超级电容,我有5V1F的,不过看重量不如用60mAh的锂离子电池。

这种电容不适合做动力电源用,内阻大,放电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哪里有买?怎么没人回呢?

上淘宝找,要小内阻的,5v的层叠电容不适合。

网友C:
内阻要多小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阻要多小 ?

型号                   工作电压(V)       容量(F)       内阻       尺寸(mm)        脚距(mm)
SC DR 2R7 705       2.7                 7        ≤0.050        Ø10*20        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                   工作电压(V)       容量(F)       内阻       尺寸(mm)        脚距(mm)
SC D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法拉电容
看到2.7V10F法拉电容的体积是11*21(MM),我猜楼主可能是怕飞机飞太远了追不上

网友(2013-04-03):
请问,怎么给电容充电,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13-06-15):
有清晰图纸可以下载吗?  也想模仿一个

网友:
对啊,有没有成套的,材料要自己收集太麻烦了

网友(2013-09-13):
我上次看到个***发射的电动飞机 19元 好像是电容的

网友:
今天在深圳模型展看到类似的产品了,据说是50元的套件

网友:
楼主。。问一下。电容充电有点温。正常么? 我正反都冲过。没有问题。电容虽然标有极性。但是法拉电容应该是本身没有极性的

还有。我的是3F的容量。我接住614电机,充电给电容,5秒 充电,有实际推力的时间,也才10秒左右啊。明天买了开关看看单充电容。能否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E:
谢谢楼主 自己也做了一架  给儿子玩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自己也做了一架  给儿子玩挺好的

      您制作的真好!小容量电容小动力,目的是结合校园实际情况开展小场地小空间的普及活动。前两天就是这样的小飞机升空后借助热气流两分多钟后消失在云端。      就在咱们这个园地有网友介绍过7法拉的自由飞,那就得宽敞的大场地,还得点迫降,飞机容易丢失,不亚于二级竞时项目。
       您的制作与飞行是对我写这篇文章的最热情的鼓励。
       致以诚挚的敬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制作的真好!小容量电容小动力,目的是结合校园实际情况开展小场地小空间的普及活动。前两天就是 ...

严重了 呵呵 不过 这个图纸 做出来 还是需要调试电机的角度的 按照这个图纸的角度 抬头严重 很容易失速 必须要下推   可能是功角太大了 电容满电 只能助推10秒  10秒后就是滑翔10到20秒 室外有气流吹高一点当然好 室内 3F续航能力 有点不足  请教如何能让它飞上8米高?

网友(2013-10-17):
买过台成品机,就是用电容的,但是成品机太重,明显动力不足,飞不起来!

网友F:
制作重量真不好控制。容易超重。我手艺粗糙,按照本帖所述材料制作的机身重量达到了7克。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买的国产法拉电容10F的,重量4克。空心杯电机3克,微动开关加桨2克再局部贴点儿透明胶带啥的,最终起飞重量16克。飞不起来..........不过倒是苦练了一把投掷技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自己也做了一架  给儿子玩挺好的

电容从体积上看,貌似10F的?我照着做了一个,机身7克,电容4克,电机3克,桨及微动开关2克。有点儿重,飞不起来,从5楼抛掷,倒是能滑翔个二十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从体积上看,貌似10F的?我照着做了一个,机身7克,电容4克,电机3克,桨及微动开关2克。有点儿重,飞 ...

不是10F  用5.5F就好了。我这个是3F的容量更小。时间更短。

还有。螺旋桨也分正反的,螺旋桨光滑那面对着前面。效率最高 这点要注意。你飞不起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螺旋桨装反了,效率起码降低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制作重量真不好控制。容易超重。我手艺粗糙,按照本帖所述材料制作的机身重量达到了7克。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 ...

不会超重的。放心。12克的飞机都能飞上天。而且还能飘好久。你重心没找对。是飞不起来的。这个飞机飞得很快的,因为翼展小,你可以做大点,还有你可以不必跟图纸一样。

新手建议机翼为水平,不要抬高攻角。不然很不好调节,很容易加油抬头,然后波浪飞。浪费动力。 电机也最好水平机翼,这样阻力小。动力损失小。

重心位置为1/2全力抛出的时候能平稳滑翔向前 平飞即可 此机速度如果不调节尾舵 直飞的话。我可以达到15公里/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