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的重心在哪个位置?请教各位老鸟知道,谢谢

楼主(2013-03-01):
我刚买了T45天盛的涵道装好后不知道重心在哪个位置,明天就要试飞了,求救啊。。。。。。另外配置上黑旋风64,3800KV,60A好盈电调,3S2200~2600电池,不知道对不对,求指正!!!

网友:
据说是在 顶部两个红色进气孔中间 后面一点

网友:
起落架前1cm

网友:
4s才好飞,3s勉强

网友A:
天盛是70涵道 配64的涵道会不会效率差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盛是70涵道 配64的涵道会不会效率差了些?

网友B:
天盛不是70的么 你用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盛不是70的么 你用64的?

70的不好放,要改,64的刚刚好

网友C:
你确定你是天盛的?天盛的T45起落架没这么单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是天盛的?天盛的T45起落架没这么单薄吧

我担保是天盛的,看我头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的不好放,要改,64的刚刚好

玩航模动手是少不了的。动动手爽飞还是将就随便飞个不生不死你掂量哈。装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897
改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6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动手是少不了的。动动手爽飞还是将就随便飞个不生不死你掂量哈。装机:http://bbs.5imx.com/bbs/ ...

谢谢元兄指导,就是拜读了你的帖子才买的T45 ,起落架也买了你说的那种,但起落架上的铁片子哪里买的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元兄指导,就是拜读了你的帖子才买的T45 ,起落架也买了你说的那种,但起落架上的铁片子哪里买的到啊 ...

敲你个头,你去做窗罩啊 铁门啊的店铺 东欧他们店铺随便能找几个铝合金边角料自己动手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你个头,你去做窗罩啊 铁门啊的店铺 东欧他们店铺随便能找几个铝合金边角料自己动手锯啊

呵呵,知道了,谢谢元兄哈。。。。。

网友:
不喜欢EPO的...可是玻璃钢的也太贵了点

网友:
商品机上应该给出重心参考点的

楼主:
飞了几个飞机了感觉一般都应该是在机翼碳棒加固点位置,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老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