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问前辈图片里这种凹形截面是用什么车刀?

楼主(2013-03-01):
本人用小床子,现在喜欢用白钢刀,请问图片里这种凹形用什么样的车刀?

最好有图片或图纸,谢谢 !!!!!

网友:
如果是我
我會用線切割來割一把成型車刀
一次搞定

网友A:
去磨把成形刀

网友:
也只有这几种办法了

网友:
什么材质?材质决定刀具的性质和角度。

网友:
看着象玻纤复合材料,如果工件受得住,动力足够,用成形刀是不错的,
否则,就老老实实用偏刀走轨迹吧。

网友:
凹面如果不太严格可以在尾座上夹个大点的球头铣刀

网友:
用素面凹型砂轮就高定了。以后还可以经常用

网友:
样板车刀,一次成型。最好是大点的车床(小车床怕力气太小),开慢速小吃刀,刀刃用细油石修磨过,车时再在刀头加点乳化油的水,可以修刮的很光。

网友:
太简单了,刀架调一个角度,大约15度,用90度端面精车。如果要弧度麻烦,要设计专门刀架

网友:
动力刀头  磨

网友:
呵呵 !点子层出不穷

网友:
看着像枪口CROWN,如果是,应该为11度角。

网友(2014-02-11):
圆弧刀吧,我原来单位车蒸汽机车动轮用的就是这样的硬质合金刀头。细看了一下,我们单位的那个没这么厚,也就10mm,直径30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