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T8FG如何设置NAZA

楼主(2013-03-01):
T8FG如何设置NAZA啊 我在软件上都设置好了,但是拔出数据线 扳杆启动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还有电源不断亮红灯

网友A:
没人帮着解答?新手不容易啊

网友B:
先开遥控在上电

网友C:
先开控再上电。。。。外八油门解锁。。10%油门。。。

网友D:
你得说的详细点,这,个设置步骤挺多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否对频,naza软件是否进行行程校准,t8fg行程是否归中,微调是否归中,请详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