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学员发问:锥度铰刀有什么用?

楼主(2013-03-01):
锥度铰刀难道是用来铰锥度孔的?现实中好像锥度孔不多,而锥度铰刀很常见,非锥度铰刀反而不常见,铰刀为什么要做成锥度的?谢谢回答

网友:
做定位销。

楼主:
回答够简洁,但是不详细,仍然不明白

网友:
就是绞锥度定位销的安装锥孔的呀

网友A: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感觉楼主所说的锥度应该是铰刀前边一段的导引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感觉楼主所说的锥度应该是铰刀前边一段的导引部分。

不是导引部分,好像铰刀的整体都是锥度的

楼主:
如上图的铰刀,靠近柄部的刀体粗一下,尖端洗一下,铰刀整体呈现锥度

网友B:
錐度鉸刀台灣叫作錐銷鉸刀
比大陸明白多了

定位銷(錐度銷)是有錐度的(1:50)
所以直接鑽孔後打入定位銷後
定位銷會很容易搖動後脫落(配合只有線接觸而己)
所以必須要在鑽孔後使用錐銷鉸刀來鉸孔變成面接觸
錐銷鉸刀的錐度也是1:50的
這樣定位銷才能達到真正定位的功用

楼主:
定位销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销是干什么的?

假設你使用莫氏檢驗棒調整好車床床頭的位置並銷好螺絲後
找個好位置鑽上幾個孔(要鑽到床鞍部份)
再拆下床頭使用錐銷鉸刀將床鞍上的孔鉸好
敲入定位銷後
以後再怎麼拆裝都不用再打表了
因為位置被定位銷限制住了
想移位都很難

當然應用的例子很多
簡單來說就是設計應付重覆定位的小東西

网友:
8楼的蒋校长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军校学员要是还不懂就要打PP了。

楼主:
哦,明白点了,谢谢委员长

网友:
机床震动,螺丝再紧也会松,比如重型机床丝杆座一般都打上定位销。

网友:
有莫氏锥度铰刀么?

网友:
要充分认识到斜度和锥度 在机械上的精妙作用

网友C:
前几年也采购过。如图一样的 1:50的锥铰刀

前几天试了一下,

普通的铁板而已

结果,铁板没变。铣刀变形了

无语

网友:
不错,我也淘有一把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錐度鉸刀台灣叫作錐銷鉸刀
比大陸明白多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定位销是有锥度的,他所配合的孔也应有锥度,所以需要有锥度的铰刀?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了几把3厘、4厘、5厘、6厘的1:50的锥铰刀,若干销钉,可是,他尼马啊,锥钉销都不配套!没法用。

网友D:
啊呀。。。简单的讲,比如车床主轴箱用四个螺栓上在床身上,校正好各项精度,收紧螺栓就固定了。
但是,长期受力或冲击,主轴箱的位置精度还是可能会跑的。还有,你维修时拆一次,再装回去,就不知道原来的位置了。
这时就要在主轴箱与床身之间打1-2个销子来准确定位。这个就叫定位销。
要想定位销的精度高、不会跑,就要用锥度销打进去。这样就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呀。。。简单的讲,比如车床主轴箱用四个螺栓上在床身上,校正好各项精度,收紧螺栓就固定了。
但是,长 ...

简洁精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也采购过。如图一样的 1:50的锥铰刀

前几天试了一下,

假货吧,现在买新品可得瞪大眼睛。

网友:
委员长回答的比较好

网友:
委员长描述的也比较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