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亚托450sport和pro

楼主(2013-03-01):
  需要两架450练习3D动作,要求炸机成本最少,配件最便宜,维修时间最短,故障率最低,性能十分稳定,想来想去,决定采用亚托TREX血统的SPORT和pro改装。

Sport改装

一:机身部分
   侧板,电池板和底板用冰人加工的1.3mm纯碳板,强度好重量轻,孔位准确,当然下侧板还可以选用1.5.1.6mm更厚的,基本做到金刚不坏,呵呵,底板还可以用飞越出的金属底板,金属底板和侧板的贴合更好,不过这款金属底板的设计有些瑕疵,安装亚托450MX马达时需要把底板电机孔部分扩大;安装尾撑的螺丝孔是2.0的,用PRO尾撑杆需要m2.5转2.0轴套螺丝,2.0螺丝常常经受不住炸机时的冲击断在里面;

  这次使用的上下侧板和底板是重新设计的,亚托从450se,sport,到最新的sport-v2,电池承重部分虽然每次升级都有改进设计,但并没有从结构上解决好问题,电池承重强度还是不够,其他像TG450,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炸机时经常电池板有时连带侧板一起损坏,这款新改进的侧板,电池板两边直接贴合在下侧板上,炸机时的冲击力由下侧板直接承重,这部分不容易炸坏了,经测试,十分耐炸,减少了维修时间,底板安装连接柱改在下面,底板上面变得平整,便于安放电子设备。
  新设计的侧板改变了重心,使的重心更加靠前,这样可以使用大重量的尾舵机,并方便改变尾舵机的安放位置,如下图,把尾舵机直接安放在接近尾波箱的位置用普通450不锈钢连杆代替尾拉杆,缩短了尾拉杆长度,取消了尾拉杆固定环,减少了长尾拉杆在飞行中的震动,提高了锁尾性能,实际测试效果非常好,并没有因为增加尾负荷而影响锁尾效果。同时尾舵机安放在这个位置,炸机时并不是尾管弯曲断裂的位置,从而保护了尾舵机,减少了修机时间。

   另外还可以用12*10的碳卷管,淘宝上有卖的,强度更好,以一抵十,不会干涉皮带,用碳管可以自制尾拉杆,长度在260mm以内可以不要尾拉杆固定环,减少重量而不影响锁尾效果,
自制尾拉杆,2种方法,3*1.3碳管,2头用球头和1.3mm不锈钢连杆加胶固定,末端用3*3的横轴垫圈固定,2.5碳管,2.5球头加胶固定,经测试,效果都很好,可以取代不锈钢接头减少重量和成本。

  改装压带轮,sport的皮传结构采用对转齿设计,当然在450机上采用对转齿设计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抬高了尾管,减少主旋翼和尾旋翼高度由于不在一条直线上从而产生的使得机身倾斜的力臂,非常方便的换装皮带,但现有设计使用MX规格的皮带,对转齿直径过小,使得皮带张力不够,应付不了激烈动作,皮带还会因为经常跳齿而损坏,如果在尾传动齿固定座前方单面增加一压带轮,情况会改善很多,实际测试,效果非常好,运转平顺,减少了了飞行过程中因皮带打滑跳齿使得尾部震动动作变形而带来的能量损耗,接近轴传效果,皮带寿命大幅延长。
   改装零件,冰人底板连接柱一根,合适距离锯断,450se机身连接柱一根,m2*25轴套螺丝,m2螺母,冰人m2*1.5垫片一片,在侧板扎带孔位处固定,实际测试单面固定就够了,不会在飞行中松动,压带轮上部留有空间,可以任由皮带自动调节。

增加防碰柱,为了保护炸机时尾部触地,尾管冲击损坏压带轮和对转齿,在皮带下方,注意不要干涉到皮带运动,能挡住尾管的位置,在侧板2边对称开一m2孔,用m2*30螺丝或用450上侧板连接柱固定尾管。

   机头罩固定柱,sport固定头罩的地方刚好位于主轴固定座的m2螺丝孔,这个地方是个易损部位,頂丝一旦断在里面会很麻烦,如下图改装,买一包m2*30螺丝,3*2塑料管,棉签管正好是,呵呵,m2螺母,垫圈,实际测试,大多数情况下螺丝只会弯,掰直了又能用,就算螺丝断裂,只会从m2螺母处断掉,保护了一体主轴固定座。
   尾撑杆固定改装,每次拆卸尾管都要把尾撑杆卸掉,为了减少维修时间,把此处改成球头连接,使用冰人底板连接柱,同样用m2螺丝m2螺母的方式,实际测试效果非常好,虽然难看点,但很实用,炸机时尾撑杆会从球头处跳开,m2螺母保护了连接柱,就算螺丝断掉也不拍,方便尾部维修。制作零件,3.0碳杆,飞越2.5球头扣用用亚托螺丝刀扩成2.9mm左右,用胶固定碳杆,如紧可以不用胶。

尾垂直翼改装,尾垂直翼经常炸机损坏,以前是固定在尾齿箱上,改装后可以变动位置,好处是,减少了尾波箱的负荷,调节尾部共振,特别是加橡胶减震后,效果明显,改装零件,冰人轻量水平翼固定座,m2塑料螺丝,或m2*18螺丝加橡胶减震柱(可用头罩胶圈),实际测试螺丝不是断掉就是弯,垂直翼很难损坏,注意水平翼固定尾管的螺丝不要拧太紧,

机身采用的一些配件,冰人出的一体带推力轴承的主轴固定座,这可是在500,600.700.级直机上都没有的产品,用在450上十分耐炸,几乎不用在换轴承,

二;旋翼头改装
   无副翼系统简化了旋翼头结构,修机变得简单很多,比较下来,目前能够找到并符合要求的旋翼头配件,大浆夹用亚托的DFC大浆夹最好,中联用亚托上一款的中联或冰人的。
   直升机在飞行中,大浆高速旋转,由于所有旋翼头部件不可能做到100%平衡,大浆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主要依靠横轴的横向移动进行调节,这时横轴垫圈必然会挤压一边轴承,450大浆用的4*8*3普通轴承很难承受来至大浆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挤压,实际飞行中一边的负荷大,一边少,一边转动顺畅一边受影响,为什么有时没有炸机,但拆下大浆夹检查时会发现,转动轴承时会咯噔咯噔的,实际是轴承损坏所致,每次炸机必换此轴承,现在把靠近中联的4*8*3轴承换成4*8*3推力轴承,注意垫圈用0.5厚的,实际使用,效果非常好,旋翼头部分百炸不坏,每次只需换横轴即可。当然如果把大浆夹做成4轴承结构,效果会更好,2边推力轴承,中间并排4*8*3轴承,增加的距离靠缩短中联宽度来解决,长浆夹,短中联,这样,中联的强度更好,横轴尺寸不变,不过作为练习机目前的改装已经很好了。

  另外,有些要注意的细节,主轴固定环锁紧后试一下会不会上下串动,如有可以加一垫片,主轴固定螺丝和大齿盘固定螺丝的方向相反,让旋翼头每一个部件都做到对称平衡,用易损舵臂时螺丝可以换成m2内六角螺丝,一定要上点胶,避免飞行中舵臂脱落

     Sport经过旋翼头部分和机身侧板,底板,压带轮,防碰柱,机头罩固定柱,尾撑固定柱,垂直翼固定改装,机身结构强度大幅提高,炸机时基本只需要换3轴和大齿盘,大大缩短了维修时间,符合练习机要求。

楼主:
三,电子设备和常用配件
目前常用的无副翼系统,3GX,MB,VBAR,都不错,就方便而言选择vbar,vbar调试简单,飞行中各种动作比较均衡,贴近有副翼手感,参数在第一次调整后,以后每次只需调整十字盘平衡一项,MB在某些涮锅动作或高速航线时不太好调整,调整十字盘不如vbar方便,vbar的自旋比较均匀,就像780,MB的自旋速度可以调得很快,手感有点像futaba520,有时感觉比较犀利,是比较有个性的尾巴。
以下是vbar调整参数
450舵机可以选择的hitec65mg,5065mg,410m,futaba3156,ino260mg,mks-ds95,kst215mg,rjx450高压舵机等,有副翼对舵机的要求要低些,65mg,futaba3156勉强应付,由于舵机马达功率小,激烈大动作时futaba3156甚至会空中烧毁,ino260mg要换侧板,mks出的ds95,把舵机的卸力放在输出轴上,其实并不好,输出轴作为易损件并不便宜,炸机时极易损坏,换轴又会增加修机时间,很麻烦,经验告诉我们,450这种机型炸机时把卸力放在舵臂上是非常好的,舵机齿尽量做成更好的强度,可以用易损舵臂来卸力,成本会低很多;还有另外一种卸力方式,如果追求更好的舵机性能,用金属舵臂,卸力采用一种新型结构的拉杆,即满足3d飞行的需要,炸机时牺牲连杆来保护舵机。应该说这次使用的kst215mg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不过是外销版的专门挑出来没有贴标的,不知和贴上标签的有何不同,实事求是说,这款舵机无故障,性能稳定,力量好,能满足无副翼激烈3d动作要求,不过这款舵机有一些不足,出线的焊接不太好,使用时要注意,尽量避免舵机线拉扯,震动,最好用东西固定住,如果舵机运动异常或发生死舵,多半都是因为舵机内部焊线脱落。
马达,听说天蝎出了一款非常强悍的450马达,不过亚托450mx1700kv已经非常好了,足够使用,比较花牌,飞越等出的马达,亚托450mx的确要好,扭力和省电都要好,不过不明白,亚托做直机是从450起家的,1700kv马达出来很久了,为何不出自家配套的450用35安6s电调。如果选择性价比电调,有一款非耐出的,爆*力很强,好赢铂金也可以,比较稳定。以下是动力搭配供参考
3S锂电
齿盘                尾驱动齿        尾传动比        马达齿        齿比        Kv/转速        Kv/转速        Kv/转速
150/106        25t        4.24        10t        15        4400/3256
        26t        4.07        11t        13.636363        4400/3581        4200/3418
150/51beam                4.6363        12t        12.5        4400/3907        4200/3729        3950/3507
150/44 tg        尾齿10                13t        11.53846        3950/3800        3595/3458        3500/3367
                        14t        10.71428        3600/3729        3500/3626        3595/3724
                        15t        10        3300/3663        3200/3552        3400/3774
                        16t        9.375        3200/3789        3000/3552        3100/3670
                        17t        8.8235        2900/3648        2800/3522
6S锂电
齿盘                尾驱动齿        尾传动比        马达齿        齿比        Kv/转速        Kv/转速        Kv/转速
150/106        25t        4.24        12t        12.5                2010/3569
        26t        4.07        13t        11.53846        2010/3867        1900/3656        1860/3579
                        13t        11.53846        1880/3617
                        14t        10.71428        1880/3895        1860/3854
                        15t        10        1800/3996        1700/3774        1600/3552
                                10        1860/3729
                        16t        9.375                1600/3789
121斜m0.6/106                        9        13.444
                        10        12.1                2010/3687
                        11        11        1850/3733        1880/3794        1860/3754
                        12        10.08333                1700/3743
                        13        9.30769

不管什么搭配,使用325天资浆,最终理论转速---在3700-3800之间是最好的高了,低了都不好飞。由此可以看出亚托选择3400KV,1700KV搭配12T,15T齿作为大厂是做了详细动力测试的,的确是个标准。

作为练习机,用天资出的碳浆是不错的选择,黑白尖头飞行时会灵活一些,红白园头要稳定一些,建议红白圆头用12T斜齿,黑白尖头用15T直齿,马达齿一定要用亚托原厂出的,其他副厂的精度不够会带来震动,缩短马达寿命,大齿盘可以用飞越出的,除了强度和耐受寒冷比亚托稍差外,其他都很好,横轴用冰人的4mm横轴,虽然软,但的确有效保护了中联,不过建议把横轴螺丝换成m2.5*6的芳生螺丝,不会因震动导致射浆。(原配是m2.5*4)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电池,飞行性能的好坏,电池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好的电池,可以让直升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如雄狮般强悍,用了很多电池最后选择用富力电池,应该说这是国内能找到的好电池,电芯好,不怕过放,放电平台非常稳定,寿命长,,这次使用的6s35c1300mha效果非常好,几次不小心又错拿飞完的电池接着飞,发现飞到彻底没电,电池居然没事,不会起鼓,冲满电后性能丝毫不减,还能经受全程持续钟摆不掉转。
这是接上篇的文字部分,图片本来是岔开在各章节,不知什么原因,都跑到一起去了,还有有些重复的图片是删掉的,不知什么原因也都出现了???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
非耐有款45a电调,,确实好用

网友:
楼主有米人,装备真精良~

网友:
好多电池  好多充电器!

网友:
电池真多

网友:
好贴 新手有福

网友:
感觉要是sport用了这种机身,pro就完全没价值了

网友:
太发烧了吧

网友:
我只能用这个表情了

网友:
好贴留名!LZ威武,造福模友啊!

网友:
楼主超级米人啊

网友A:
能借鉴的地方好多,感谢LZ,就是图排的是在太乱了

网友B:
专业、详细,这贴必须看了就顶。LZ辛苦了!

网友C:
威武o_O

网友D:
你妹。。。储物架是亮点啊

网友E:
好帖!楼主不搞研发可惜了

网友F:
最大亮点是充电器啊,好恐怖呢

网友:
奇重无比的450

网友G:
先顶,再看。楼主辛苦了。

网友H:
旋翼头是两个推力轴承中间加一个4*8*3的普通轴承么?
那么大桨对横轴的剪切力是咋么解决的?

网友I:
虽然没看懂,但是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J:
问一下 楼主SPORT的下侧板是冰人的么 冰人的一体下侧板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网友:
楼主对450特别情有独钟,迟迟不上无副翼,现在突然就来这么多改装。值得学习啊。
SE V2, Sport改装好了, 比Pro要轻不少。 我也在弄一台3S的sport,电池够力动力练习足够。

网友:
重心极度怀疑有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2013-04-06):
这个,这个装备厉害哦!就是文字描述再多点三!

网友:
另外还可以用12*10的碳卷管,淘宝上有卖的,强度更好,以一抵十,不会干涉皮带,用碳管可以自制尾拉杆,长度在260mm以内可以不要尾拉杆固定环,减少重量而不影响锁尾效果,
自制尾拉杆,2种方法,3*1.3碳管,2头用球头和1.3mm不锈钢连杆加胶固定,末端用3*3的横轴垫圈固定,2.5碳管,2.5球头加胶固定,经测试,效果都很好,可以取代不锈钢接头减少重量和成本。

碳管找到了,其它的在哪里买到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 楼主SPORT的下侧板是冰人的么 冰人的一体下侧板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同问,谢谢

网友:
挺漂亮的,很羡慕啊,啥时候我也整个无副翼玩玩。

网友:
新人弱弱的飘过

网友:
顶了再慢慢看

网友:
非常好用,收藏了!

网友:
谢谢45楼的朋友,给的经验

网友:
LZ的装备真多,航模厂全体员工向您磕头了

网友(2013-08-03):
有米人啊  看起来很好 但有些没看懂。。。。

网友(2013-11-04):
米人 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