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挂GOPRO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3-03-01):
我用的5000毫安的电池,能飞最多10分钟。有没有其他电池能飞的时间久点

网友A:
并联两块啊

网友:
10分钟算可以了吧?有必要一次飞那么长时间?

网友(2013-04-13):
引用 网友A:
并联两块啊

会不会太重了
我并联了一下,直接3200g了
还在犹豫要不要飞飞试试呢

网友:
10分钟不错了..我550起飞重量2548  飞8分钟左右把..4S 6000

网友:
我加图传等设备,4s 2600X2并联,起飞2600克,飞12分钟,飞完了电压3.75.

网友B:
飞那么久干哈啊,10分钟足以。

网友:
我的整机2400g,3S 5200ma,也就能飞8分钟。

网友:
动力电的自重问题,已经开始成为航模性能提高的瓶颈!

网友:
4s 电池,全套550原厂配置,加图传狗3, 10分钟木有压力。大家换8045桨叶去。现在澳洲这边模型店都是推荐你用8045的小桨叶。

网友:
全套重量2750g。貌似该减肥减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那么久干哈啊,10分钟足以。

我认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