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接得对不对啊。。。。rx1002的感度通道在AUX2

楼主(2013-03-01):
软件里总感度。不会变。一直是89 哪里接错了?

楼主:
设置对了么?

楼主:
没人懂得么?

楼主:
说明书太坑爹了。拔插多次。死机多次。终于。让我找到了。接收机的AUX2 才是陀螺仪感度通道。黑线插这里。说明书上明明写着接GEAR  坑爹的说明书。

网友A:
感度的通道是可以调的,不一定非要辅助二

网友:
你在接收里连接的通道,在控里设定对应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
GEAR中文意思是起落架!都中将了,还不知道?我用3Gx,华科尔吭爹的没螺距和陀螺仪标注!

网友:
我也是ZYX接1002,,估计也没接对,舵机工作不正常,求正确连接图

网友:
我来打个酱油

网友:
同样的设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的通道是可以调的,不一定非要辅助二

请教在哪里调节?在配置输出调节么?我知道在陀螺仪设置里能调节开关为MIX 并设置 感度0 1 2点位80 75 70

在配置输出里。我看到可以配置个个开关的功能。目前默认的是

起落架 GEAR  功能设置为 启用(ZYX的感度黑线 插入华科说明书说的AUX2后。MIX开关能起作用,不过GEAR切换锁定非锁定就没有作用了。因为ZYX的黑色感度线换到AUX2了。插回接收机的GEAR就可以切换锁尾和非锁尾)

辅助二 为FMOD开关  功能设置显示为陀螺仪
此时FMOD开关我切换。并不能控制锁尾和非锁尾。因为我知道这个开关应该是飞行模式开关

辅助三位 RUDD D/R 这个是油门锁定
此时为启用状态。这个我知道是正确的

剩下2个输出配置是AUX4 AUX5 都是控的2个旋钮。

此时。我要如何 配置才能让GEAR开关拥有切换锁尾和非锁尾?

说不清理还乱。看图。我是这么接的。对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在哪里调节?在配置输出调节么?我知道在陀螺仪设置里能调节开关为MIX 并设置 感度0 1 2点位80 75 70 ...

对的,在配置输出那里设置,把辅助2设置为陀螺仪.然后给辅助二一个2段或者3段的开关通道.设置完毕后退出.
进入第一个大菜单,找到里面的陀螺仪感度设置.在那个里面设置陀螺仪的感度,50%以下为非锁尾,50%以上为锁尾.这样就可以拨动开关控制锁尾和非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在配置输出那里设置,把辅助2设置为陀螺仪.然后给辅助二一个2段或者3段的开关通道.设置完毕后退出.
...

啊?50一下为非锁尾?意思说 陀螺仪设置里。3个点的设置 只要有一个点设置低于50 拨动到那个点就是非锁尾?不再需要GEAR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50一下为非锁尾?意思说 陀螺仪设置里。3个点的设置 只要有一个点设置低于50 拨动到那个点就是非锁尾 ...

对的,陀螺仪的感度调好后一般是不会变了,最多就切换一下,锁尾和非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陀螺仪的感度调好后一般是不会变了,最多就切换一下,锁尾和非锁尾.

还是不明白。那为何很多人都要求我们新手调节那3个感度值 为80 75 70 ?都没有低于50的。那不是永远都无法用非锁尾了?

网友B:
我目前也正在研究,起落架位置不是感度吗?英文好像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也正在研究,起落架位置不是感度吗?英文好像就是的

英文的意思是多重意思。又叫陀螺仪又叫起落架。

网友:
我学习了,谢谢你们了。

网友(2013-04-30):
请问各位,RX1002 接450正确的接法,还有,AUX1有什么用的?

网友(2014-03-01):
学习了,调试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