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JR XG8遥控器怎么不回传

楼主(2013-03-01):
XG8的信号接收机的电源电压不显示啊(图中RX处不显示),是不是回传出问题了,飞机可以正常飞行
接收机831亮两盏绿灯,卫星RA01T不亮灯

还有一个问题是下图中的滑块是干吗用的,两边各一个,说明书上写着AUX3连杆和高螺距连杆

网友A:
RG831B往机身里放容易么  我怎么看  两个底板固定件中间地方不够长啊········你是这么放的呢·········

网友:
沙发,没用过jr表示不太清楚,检查连线。对于滑块,那个是给固定翼用的,分配给固定翼中的襟翼和空气刹车,这是我看说明上对通道分配的讲解知道的。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个滑块是个比例通道电位器,可以将莫通道定义到这个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831B往机身里放容易么  我怎么看  两个底板固定件中间地方不够长啊········你是这么放的呢··· ...

中间放不进,我是放在固定件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放不进,我是放在固定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卫星上有灯吗?接上后会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卫星上有灯吗?接上后会不会亮的?

亮呀       你联系下售后吧  应该卫星出问题了   我看你控上的回传电压也没显示。。。。。。。。

那两个滑块玩直升机可以忽略···

网友:
要不是连接线坏了就是回传模块坏了,其他没有可能

网友:
就是两个比例通道
一般JR的其中一个默认设置为螺距微调
也可以不用的

网友B:
回传没亮,是不是线没接好?

网友:
回传那跟线接触不好吧

楼主:
问题解决俄,从新对下频就好了

网友:
JJ装的不错啊

网友(2014-01-27):
刚看到你的帖子,建议反常检查你的接收机: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2014-08-01):
线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回传出问题了!!

网友C:
对频时是不是没插卫星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