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久,终于找到25lv的走刀器了

楼主(2013-03-01):
配25lv正合适,尤其适合这种加长拖板的,手摇不均匀,还累死。
找了好久,终于给我找到了
周末开工安装。

网友:
在那买的?我的也是25LV,刚装了光栅,就差走刀器了

网友A:
还没安装好?等你一天了。
我昨天才买了减速电机,电磁离合器打算做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安装好?等你一天了。
我昨天才买了减速电机,电磁离合器打算做个呢。

请问大侠,你买的电磁离合器是哪种,给个图看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你买的电磁离合器是哪种,给个图看看行吗?

就是cccj9999 老大买的这种电磁离合器,具体请看他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18&page=1&authorid=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安装好?等你一天了。
我昨天才买了减速电机,电磁离合器打算做个呢。

因为是个二手的,里面的机械没问题,但是电位器和纽子开关坏了。
今天去北京东路配零件了,冻死我了。
晚上修好了,还没装,
哈哈
比小潘的那种看上去好点,因为比较窄
小潘家的那个太宽,配25lv的长拖板,整体实在太长了

原来的电位器坏了,不能调速,纽子开关也接触不良了
都换掉,纽子开关再加个防水套,看上去好多了。

接头原来是套管,接到配电箱里的12v,考虑到还要拆配电箱,以后要分开的时候,还要再拆一次,麻烦
直接用个12v/3a的稳压电源,把头剪掉,换成航空对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个二手的,里面的机械没问题,但是电位器和纽子开关坏了。
今天去北京东路配零件了,冻死我了。
...

不错啊,这种东西结构简单,坏的电器部分修复了一切正常使用。
有空喷漆搞一下就是个全新的,俺是没那福气,看来要自己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这种东西结构简单,坏的电器部分修复了一切正常使用。
有空喷漆搞一下就是个全新的,俺是没那福 ...

今天装好了,讨了点手工钱,把自己手上挤了一个血泡。
我觉得自己做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1原配的是12v~24v直流减速电机,力气不大,加上多级齿轮减速,到轴端转速已经非常低了。
2由于是多级齿轮减速,非常吵,是从电机出口高速齿轮的吱吱声一直到最大齿轮的嗡嗡声都有。
3原配的是摩擦离合片,我估计考虑到拖板卡住后能停止,并且不能撞坏东西,折算到手轮上的阻力矩不大,所以打滑力矩也很小,也就是说,手轮端稍微用点力就可以使走刀器打滑了,坏处就是如果大力切东西时候,走速会不均匀。所以我觉得最大用处就是最后高速光一刀时候,用走刀器会很漂亮。
4最后就是原配设计为了防止油,水,盒子开口是在下面,非常难安装,我就是装的时候挤了个血泡的。

等会上图,相机没电了。。。

楼主:
装好后还不算旧

尺寸也正好

后面航空头颜色差了点,用那种传统的绿色的会更专业点

整体效果还行,基本宽度和一个侧板+手轮+手轮柄一样,所以不会支出去太多。
收工。。。
血泡就不秀了,哈哈。

楼主:
最近兴趣又回到原来的电子上面了,所以对机械这东西,不像几个月前那么狂热。

从一个电子工程师角度来看,25lv和180v的大小真的够了
当然对于机械工程师来说,是越大越好。

另外搞电子的人,对于机械材料的密度,是有错觉的
或者说,现在太多的高分子材料,或者轻型合金材料的广泛应用
使得普通人很难对生铁,钢,铜的密度有个感性认识,总觉得笔记本大小的东西,就应该是女生单手能拿的重量
事实上,如果是这么大一块铝合金,都不轻了,如果是钢,基本男人都要费点劲才能拿的。

另外,搞电子的都知道,电子元件里面,电容是最短命的,基本就是几年都报废了
然后是功率元件,尤其是现在的,更加不耐用,
再其次是flash,eeprom这类存储元件,短期没问题,但到了20年后,就要考虑随时会掉数据了
但是和机械东西一比,就发觉,只要不锈烂掉,放100年估计也还是那样。
实在是太皮实了。
当然机械产品中,也有类似电容的短命鬼,就是橡胶制品,各种密封件等。
另外黄油也会干,就和电子产品中的导热硅脂也会干一样。

总的来说,在家弄机械东西,实在是不如电子东西方便。
所以还是适可而止,不要弄个大家伙进家比较好。

网友C:
又一个准备退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准备退烧的

退烧是不会的哦,
只是不会再天天趴在二手那儿等着捡宝
呵呵
感觉能买的差不多了
能见的也差不多了
这一年来,见的机械的零件,工具比我前面30年见的总和还要多了
也算开眼了
可以开辟下一个战场了,
烧烧化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个二手的,里面的机械没问题,但是电位器和纽子开关坏了。
今天去北京东路配零件了,冻死我了。
...

这东西,,原价800多,,,,,真看不出来,,哪里值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原价800多,,,,,真看不出来,,哪里值800

批量少,价格就高
不能和铣床比

网友(2014-02-11):
咋这么多”禁止发帖“的啊,多扫兴啊!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