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问一下:mini Vbar设置完循环螺距后,静态下还是8度吗?

楼主(2013-03-01):
先谢谢各位看官,高手一定要指教了,

我在VBAR中设置完循环螺距后,8度,一切都正常。

退出设定模式后,VBAR就正常工作了,这时把螺距推到最高(电机线除掉),把大桨与尾管平行。

打副翼,此时应为循环螺距,8度。然而,事与愿违,不是8度,好像有14度。这。。这。。。不对啊???

原来以为是快速版的原因,现升级到PRO后,还这样。

请问,用过VBAR的兄弟们,你们的VBAR在静态时的循环螺距是这样的吗?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飞机是X5.谢谢!

网友:
VBAR有自己的算法,按照他的要求在规定数值内 循环螺距达到8度即可
(注意,这是在他的设定模式下,实际模式测量的数值没有意义,当然你要去测也可以~~确实是13-14度的样子)

另外,手感就需要在敏捷性那里调,不要像有副翼那样感觉迟钝就去调循环螺距,这个数值一旦调好不需要更改!

网友:
测试螺距的时候 是在螺距总距的情况下这个时候陀螺仪是不会工作的,你吧USB数据线拔掉 陀螺仪开始工作 这个时候你测试的任何螺距数据都是V8在工作情况下的数据与你USB数据线接入VB在电脑上面看到的肯定有区别的,拔掉数据线是正常工作状态,电脑接入V8选总螺距是测试状态,你不要管那么多 上天后多飞多调整,我的X5总螺距100 在飞的时候有16度 V8 十字盘敏感度调整到80 V8 在翻后跟头的时候给最大螺距大概是8度,每秒大概2.5圈,总螺距60 十字盘感度120 是翻后跟头 每秒3.5圈 第二个模式适合高手 第一个适合新手3D练习.

楼主:
我的描述有错误,不是推到最高。是中立点。谢谢楼上2位!

网友:
三軸的值在非設定模式底下不用管,怎麼測也不會準
你只要確定在設定模式底下有做到該做的就好了

网友:
8度是个判定值,判定你的连杆之类的长度。

网友:
哎   很多人都不知道V8 捆绑8度的意义  总喜欢用有副翼的概念去搞无副翼

网友:
楼主的帖子在综合版我也明确告诉你了   V8的8度 只是V8用来判断你的机械混控比有没有达到V8的要求  不是用来设置你的翻滚速度

网友:
只要vbar里循环是8就行了,其他的现象就当做看不见。

网友(2013-04-06):
飞机炸了,不会设置,楼主教下吧!

网友:
VBAR最大螺距是不止8度

网友A(2014-12-22):
楼主问的好,这也我也想问的。我也总是在想这个8度是软件控制的,还是发射机控制的。

网友:
循环螺距调好8度,退出软件,就不用管循环螺距多少了。

网友:
无副翼跟有副翼不一样的,所有手感都在参数里面设置,而不是设置循环螺距大小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好,这也我也想问的。我也总是在想这个8度是软件控制的,还是发射机控制的。

那个8度只是软件用来检测你机械温控比例的。没有实际意义。飞行的手感在风格参数那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8度只是软件用来检测你机械温控比例的。没有实际意义。飞行的手感在风格参数那调。

       谢谢,那再问一下  :是按照vbar里要求的有用值在80-110之间好,还是不需要刻意追求。我的450直升机循环螺距在70附近,度数是8.5度;总距也在70附近,度数是正负10度。我是新手,尾部总向右慢速自旋,排查的很多。现在就在想是不是没有到标准值的关系?也想知道这之间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再问一下  :是按照vbar里要求的有用值在80-110之间好,还是不需要刻意追求。我的450直 ...

在设置8度的时候能在他要求的范围最好,不在也没关系。另外你的螺距是+-8.5?这也太小了嘛,+-12比较合适。尾巴飘的话,可能是尾舵中立点不对,你调整一下尾舵拉杆长度看看能解决不。另外你可以提高锁尾感度到抽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8度的时候能在他要求的范围最好,不在也没关系。另外你的螺距是+-8.5?这也太小了嘛,+-12比较合 ...

       你说的+-12度是不在软件测的吗?在软件是8.5度,不在软件是11.5度。你说的方法我都试了:1.尾部中立调了没有用;2.感度调到软件里的100,尾部只有一点摆动,调到发射机的-120,才尾部才会自旋飞不来,这也是我的疑问。我的控是XG14,与控,黄色K8有关系吗?机械部分就剩下,轴承,尾中联,我没有试过,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
那个8度,就是告诉软件 我达到8度舵机运动了多远。。你不给个标准,软件也搞不清楚。(用不同的舵机臂和孔位达到8度,舵机运动行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是正常的。循环罗螺距里设置8度后 自己测量飞机在14°左右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