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sbus接收接问题

楼主(2013-03-02):
小白 请教各位 futaba sb接收 链接naza  遥控器怎么设置啊 三通的sb接收是不是不能链接naza啊

网友:
得要naza支持s-bus才行的
反正aceone不支持

网友A:
NAZA支持S BUS的接收机,但三通绝对不行,我用的是八通的瑞思凯接收,完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支持S BUS的接收机,但三通绝对不行,我用的是八通的瑞思凯接收,完美支持

我用七通的也刚刚好 以为三通sb接收可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