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载重问题。

楼主(2013-03-02):
我的四轴配置是450机架郎宇A2212  KV980  配的是十寸桨叶电调是好盈20A电池是并连的两块狮子25C  1200MA电池,我想载重1斤或者1点5斤电调会不会烧?最大电流是多少?这种配置最大能载重多?

网友A:
不会烧,正常无负荷起飞重量是一公斤左右。不过1•5公斤后性能就开始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正常无负荷起飞重量是一公斤左右。不过1•5公斤后性能就开始下降了

1点5公斤是包含飞机加载重一起的质量吧?1点5公斤起飞电调是不会烧吧?性能你是说的飞行高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