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的飞前安检清单(补充:配置清单)

楼主(2013-03-02):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前安检是必须的。坛子里查不到针对【大疆F550+Naza+GPS+狗3+图传】的飞前安检的完整清单(Check List),我就先列一个吧,请老鸟们指正:

1. 通电前硬件检查(重点是各个链接件的检查)

  - 螺旋桨螺丝的检查(教训啊)
  - 相机固定部分的检查
  - 电池的固定件的检查

  - 力臂的螺丝检查
  - GPS固定件的检查(方向检查)
  - 脚架的检查
  - 云台的检查
  - 电调的固定与接线(插头别松动)
  - 接收机天线固定
  - 飞控体的固定(不能松动)
  - 图传的检查
  - 各个连接线的检查(飞控/接收机/电调/gps/云台/相机/图传之间)

2. 电机启动前电气部分的检查

  - 遥控器各档位的检查(各模式开关/摇杆位置),打开遥控器,检查遥控器电源
  - 狗3wifi打开,蓝灯正常闪
  - iPhone连接狗3正常,遥控打开狗3,选择正常的拍摄模式
  - 动力电池电压检查,接通动力电
  - naza自检正常
  - 切换模式开关,模式切换正常(看灯闪)
  - 云台仰俯控制正常
  - 图传发射器的风扇正常  - 打开图传接收器,选择正确频道,图传信号接收正常
  - GPS卫星查找正常
  - 提起飞机,云台增稳控制正常
  - 地磁指南针校对

3. 启动后正式起飞前的检查

  - 启动电机(拨杆操作),并把油门置于正确位置
  - 检查各桨转动正常,方向正确,声音正常
  - 加大油门,升到1米左右
  - 松手后悬停正常
  - 操作杆4通道操作正常

4. 起飞
  - 使用iPhone遥控狗3开始拍摄(我喜欢视频或者定时拍)
  - 走你!可以爽飞了……注意飞行时间,以及飞机上的灯光指示

有木有错误,或者遗漏了什么?

--------------

补充一下我的配置:

机身:大疆F550标配(机架+电调+电机+10寸桨)
电池:格氏3S 5000mAH 40C
飞控:NAZA-M / GPS
脚架/云台:X-CAM脚架 / CM140云台
遥控/接收:天地飞8 / WFR09S
相机/遥控:黑狗3 / iPhone
图传:TS351 / RC805
监控:7寸液晶屏

新手,画面很抖。可能是云台没调好,拍照还行,视频一塌糊涂!

网友A:
通常这些都是炸鸡后才能想起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些都是炸鸡后才能想起得来

是啊,都是教训啊!

网友B:
缺:地磁指南针校对、各个连接线的检查应该列出明细,其中特别是电机电调连接检查(香蕉头可能松脱)、飞控体是否松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地磁指南针校对、各个连接线的检查应该列出明细,其中特别是电机电调连接检查(香蕉头可能松脱)、飞控 ...

嗯,谢谢。马上加上

网友:
很多人起飞前光顾着爽了

网友:
受教,有用,回帖

网友:
留言啊....必须的

网友(2014-03-29):
lz用狗的蓝牙做图传?不会有干扰?建议lz慎用狗的蓝牙,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