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pl8使用,无风扇的电源

楼主(2013-03-02):
之前在论坛看过,但又找不到了,700w~1500w都可以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风扇,风扇散热效果好就是噪声大点

网友B:
魏德米勒,2999米,无风扇,纯铝的巨大散热片

网友C:
搜 24V 静音电源嘛

网友D:
风冷的体积要小一些哦

网友E:
电源比充电器都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源比充电器都贵了……
现在有台达的服务器电源,比PL8便宜多了,只有充电器的四分之一的价格还不到,买个二手的就更便宜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买PL公司生产的电源?米人啊!

网友F:
你把电源安装在室外,然后用连线连接到充电器上不就行了么?有必要买无风扇的?光是散热片就把你吓坏了,那个是1400W的啊,不是1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