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供电与放置位置 欢迎讨论

楼主(2013-03-02):
本人目前测试5.8G图传 和 罗美1.2G图传,都存在距离过短问题

这两次经历当中 都采用 类似布局
1. 图传与电子设备共用一块小电池,并且很靠近
2. 在淘宝上购买的十几元 升降压模块 接图传
3.均为2.4G控 和 原装图传天线

应该很多人遇到跟我相同的情况,设备共用电池应该不矛盾,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既然这样没有问题。那淘宝上十几的升降压模块 和 专业FPV卖的三十几元的又有什么区别?,目前尚未测试,2.4G控很多人说要加滤波器,实际使用过程,我没感觉到哪里有改善。

另外 DIY的三叶草 确实很好用,但距离还是有限,   增加平板天线也有显著提升,  这就是我图传这块的使用经验。

网友:
LZ继续研究!

网友:
10元的升降压模块没有带滤波,30多元的就带有滤波。

升降压模块直接与动力电池连接、直接从动力电取电、变压后供应给图传使用时,如果没有滤波,电机一旦启动,将会有横向干扰纹出现在图传信号上(电机实际上是与升降压模块并联的),滤波就可以把这些来自电机的干扰去掉。

网友:
不错。最好还是单独供电

网友:
图传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如果罗美1.2都有距离问题。。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