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w f35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3-03-02):
最近比较喜欢fw f35 想问问飞过这款机模友可以说说感受和动力配子,在动力方面本人想用会原厂涵道桶另外配
电机
(2839 3000kv)这样动力综合性能可行吗?

网友A:
不知综合性能可行是什么概念?
这动力在4S动力下是足够飞的,但在2600mah电池重量基础上推重比大概0.8-0.9之间。
这机要仔细调好矢量喷口角度、重心,可以飞的很飘逸。舵机收放的起落架请留意,很易卡不住导致趴窝,建议固定或改为电蜗杆收放。

楼主:
谢谢河马兄宝贵建议,我也想换了蜗杆收放架请问河马兄有好的介绍吗?

网友B:
蜗杆收放适合70涵道的比较少,重量要增加近200克。原配的动力可能有点吃力了。

网友C:
我感觉 飞翼的动力应该是没啥问题 70涵道要上4S电 觉得不放心 就上个黑旋风吧 应该没问题
起落架的问题…却是是个事…河马哥的建议可以考虑…不过重量也是问题…楼主自行纠结吧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481
这是我改F35的帖子,我拆掉了矢量组件和3个舵机,改电收放,重量没有变化。

网友D:
河马兄请问视频上的动力是原厂动力吗?

网友A:
自己买的廉价涵道,kv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