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MiniJazz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02):
换了一个MINIJAZZ 20A,已经设置成Mode4 模式,油门曲线0-50-100。throttle cut的位置是-130%
请教:使用Minijazz 20A时,需不需设置油门行程?我现在油门推到10%的位置时,转速已经很高了,有点像用align BL15X时的最高转速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任何电调都要设置行程,k电调转速是比其他电调高,油门曲线必须是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