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指点 飞3d电动固定翼用什么遥控好

楼主(2013-03-02):
本人已经拟定了 几款遥控 。
Futaba T8FG
FUTABA 14SG
FUTABA 10CG
Spektrum DX7
Spektrum DX8

想以后飞3d电动固定翼特技飞机。
希望大家 非常理性的,公平的,客观的 。。。。提出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给我

楼主:
或者关于这几款遥控器的优缺点。大师们也可以讨论讨论。 希望着重于摇杆的手感,程序,信号形式,安全性等方面。

网友A:
只飞飞3d电动固定翼特技飞机的话,估计是Spektrum DX8,手感好于FUTABA的,功能混控上够用,
信号形式DSMX跟FUTABA的有得一拼,也够安全了。但是如果还飞其他的话,建议FUTABA 14SG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飞飞3d电动固定翼特技飞机的话,估计是Spektrum DX8,手感好于FUTABA的,功能混控上够用,
信号形式DSMX ...

那14sg  后期玩fpv的话怎么样  还有就是 全轴承 和单轴承  感觉 区别大吗   Futaba T8FG和  futaba14 发射的信号一样吗  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B:
14sg跟18mz一样,通吃futaba2.4G所有接收机,带双向传输和震动,比较实惠

网友:
完全一样!!!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网友A:
FUTABA 14SG是现在最具性价比的控了吧?他是那个什么est的制式,可以用FUTABA最便宜的接收机,又是全频段跳频,抗干扰性高。单看SG了这个后缀,应该是比FG是低端的,但我也没搞懂低端在哪里,软件功能好像跟T8FG差不多,作工也比T8FG要好。要是FUTABA 14SG的手感再好点、质量在好点、作工在好点、外形在专业电就更好了。

网友:
全轴承 和单轴承  感觉 区别有,但不算大。我的一个朋友以前用JR9X的,现在入了T14SG,他反映还是JR的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14SG是现在最具性价比的控了吧?他是那个什么est的制式,可以用FUTABA最便宜的接收机,又是全频段跳 ...

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跟18mz一样,通吃futaba2.4G所有接收机,带双向传输和震动,比较实惠

网友:
14sg顶起啊 外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