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操作飞机与练模拟器是不是要设置2套数据?

楼主(2013-03-02):
我的飞机是KDS450型号,我用设置好的遥控数据控制飞机是正常的没问题。可我用这套数据来练模拟器就不能用了,是不是真实操作的数据和练模拟器的数据要各设置一套?请教前辈。如果要分开来设置的话,真么在控里再建一套数据?请高手详细告诉我的设置部署?在此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是要在控里另外设置一个模型来飞模拟器的。

网友:
一架飞机就一组模型数据,模拟器也算是一架不同的飞机~

网友:
要在控里另外设置一个模型来飞模拟器的...模拟器也算是一架不同的飞机~

楼主:
请教我的是直机模拟器,数据如何设置?依据什么数据来建立?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是直机模拟器,数据如何设置?依据什么数据来建立?请教一下

模拟器的设置:

(1)在控里新建一个模型,所有数据都用默认的。
(2)注意飞机的类型要设置为“直升机”(而不是“固定翼”)
(3)在模式器里做控制器校准。如果有通道是反的,及时设置“反相”。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设置:

(1)在控里新建一个模型,所有数据都用默认的。

谢谢您的指导。按您的我 新建了一套在使用中。但是出现一个问题,飞机在没起飞时飞机有倾斜并往前倾。在飞机起飞了后飞机便开始往左倾斜和飞机往后倾斜。我使用了微调,但还是不如意。因为这样的话起飞是一个现象,不起飞又是一个现象这样不好飞。始终要在修正中,这样我在练航线飞行时带来很大的困难。怎解决?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按您的我 新建了一套在使用中。但是出现一个问题,飞机在没起飞时飞机有倾斜并往前倾。在飞 ...

起飞后倾斜属正常现象,真机也是如此,不需要微调。

办法:
(1)根本办法是通过练习悬停来解决。就象骑自行车一样,习惯了平衡就不是问题,不习惯车就会倒。
(2)为了减少练习难度,可以先期选择比较好飞的模型,例如亚拓550E或700E,或干脆选择练习机。

以上均指模拟器。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建新模型,设置遥控器类型,校准通道,爽飞!

网友:
记得把10字盘模式去掉。。。或者选NORM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是要在控里另外设置一个模型来飞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