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最近沉睡了,唤不醒。

楼主(2013-03-02):
前两天 哪吒+GPS四轴,低空倒退,突然绊倒,翻了。 当时没百事,。
几天后 ,想在去飞,
解锁启动缺没反应了。
我只是把手动模式换成了返航模式,感度都在105.
上午启动;绿灯闪4下,
打杆解锁, 四个角度都没反应,
电机
不转,
姿态模式是 1黄2红,
GPS模式是 1绿2红, 【可能没搜到星星】
接收机信号正常。【测试了】。
GPS正常,没坏。
什么情况?-------高手。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10 16:27 审核通过

网友A:
你看是不是遥控大小舵角动了来,我有次也是这情况遥控复位就好了

网友B:
兄弟,检查下你遥控器是不是开了大小舵,如果是的话用100%舵量即可。如果没开这个功能的话,你接调参软件重新校准一下摇杆应该就行了(前提是NAZA没坏哈
)

网友C:
你的NAZA摔了后不高兴罢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从新笑了摇杆,gps从新输入了距离, 自动返航换成手动。 出去一实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