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MCPX\130X\V120D02S\GCP飞行手感对比乱谈

楼主(2013-03-02):
1、飞行手感的差别主要在无副翼的软件,Blade系列的手感好得多,指哪打哪的感觉,常见的3D都没有问题。
2、翻滚。华歌尔的软件很怪异,悬停很稳,甚至翻滚都很好做,翻跟斗甚至翻得比Blade都快。个人以为,软件是专门这么设置。特点就是手感滞后,翻跟斗的时候,摇杆动了之后机器会滞后,但是机器开始翻之后,翻滚有个加速,所以翻得快。这样的手感,飞刷锅的时候就很吃力,调整的时候总是感觉慢半拍。就我而言,就只能飞刷盘子,因为刷盘子需要做的调整少一点。国外有个测试录像,是MiniCp和GCP的,结论和我的感觉一致。
3、锁尾。GCP的尾巴锁得紧,比NCPX和MCPX都紧,注意,是紧,不是好。。。我个人觉得,锁得好是包括锁得紧,转得跟手。。。GCP的尾巴转的很不跟手,所以涉及旋转的动作很难做。
4、个人推荐。新手入GCP,可以从悬停练到各方位各方向的翻滚、正反8字航线,刷锅很勉强,自选翻不可能。MiniCp和super CP没飞过,但据说3d性能不比GCP。NCPX可以从悬停一直练到自选翻,有一定经济实力首选。120是鸡肋,动力严重不足,甚至不比GCP好翻。MCPX适合喜欢暴力飞的朋友。130X性能没得说,就是贵了点。

网友A:
占位支持 130X贵?君不见淘宝买130X送NCPX 不知是不是返修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位支持  130X贵?君不见淘宝买130X送NCPX  不知是不是返修品

哪里哪里???给个地址

网友:
前輩好貼!

NCPX菜鳥學習了!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入手130X,但是我還是喜歡NCPX的精巧和迷你。現在能飛不是很標準的航線,不會3D,正飛翻過來倒飛再翻回去都不會。但是很享受NCPX的精准和耐炸。我以後要多練模擬器了。呵呵。我的控是正品DX6i,玩得很開心。

謝謝前輩分享這一系列小飛機的飛行感受,祝前輩天天爽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给个地址

蛋定喔 淘宝搜:Blade 130 X BNF 买一送一

网友B:
布兰德没用过,在飞gcp,平底锅好做,U型锅也能做,但确实费劲,现在飞大点的完全无压力,哈哈哈~

网友B:
想問問前輩,我的DX6i在鳳凰3.0模擬器裡為什麽切換3D的開關不起作用?是設置問題還是模擬器版本太低?我的控是最新版的行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問前輩,我的DX6i在鳳凰3.0模擬器裡為什麽切換3D的開關不起作用?是設置問題還是模擬器版本太低?我的控 ...

没研究过,因为我只用3d模式飞

网友:
小机只拥有过GCP和MCPX ,MCPX尾巴相对好很多,很跟手。不像GCP那样,要么不到位,要么打过了

网友:
120其实没LZ说的那么差,换个电机,全面超越其他小鸡就是几个伞齿那是相当的蛋疼啊

网友C:
菜鸟还是买华的好,等练到真的能自旋翻,没有草地,你的鸡鸡炸得便才是关健,等有本事再上130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菜鸟还是买华的好,等练到真的能自旋翻,没有草地,你的鸡鸡炸得便才是关健,等有本事再上130x

仁兄說得沒錯,我現在就是在用華科爾4通Super FP練手,除了技術差容易炸起落架外,其他都還行。挺耐炸的。

然後多練模擬器,再玩NCPX就好點。

网友:
感谢分享,自已玩的开心就行了。

网友D:
请问ncpx后期维护费用高不,用02s两台入门。配件花了一千多了。现在飞航线。感觉精度不行。又不想上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ncpx后期维护费用高不,用02s两台入门。配件花了一千多了。现在飞航线。感觉精度不行。又不想上大机。
...

后期费用肯定是比华要高,因为目前还没有东西坏,所以具体还不知道。。。不过NCPX的材质跟MCPX差不多,我的MCPX改了无刷,总共1000多起落,直线舵机已经抖得不行,其中2个花了40元修好,另一个估计比较难修了。此外,拉杆、十字盘需要换。所以,大概的费用可以算一算。总体肯定是要比华XX贵,不过我觉得可以接受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收台来玩玩

网友:
我看到了淘宝上那个买一送一哈,好划算啊! 心动了!

网友(2013-07-31):
都是米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問問前輩,我的DX6i在鳳凰3.0模擬器裡為什麽切換3D的開關不起作用?是設置問題還是模擬器版本太低?我的控 ...

要么就是螺距曲线没有负螺距,要么就是没校准遥控器,校准过程中有个打3D开关的步骤,。如果跳过了就无法实现负螺距,也就是不能倒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