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 的充电功率 6s下 20ah 几小时充满?

楼主(2013-03-02):
计划组一个小电动车,电池选用 24串 20ah 那些所谓保护平衡板我不计划用,想着就裸奔。

充电器用  4 个B6 全平衡.

现在想知道的是,B6的充电电流是 5A 充电功率是50w

6s 状态下 充 20ah 的6片锂电,是不是要4个小时?   如果按功率来算的话: 18V 20ah 总能量是 360wh 在 50w的功率下怎么也得7个小时啊。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顶上去。

网友A:
你算錯了,B6 是 50W 的充電機,故:
50w/22.2v=2.25A
20/2.25A=8.88 HR*0.7 =6.126
以放電剩 30% 來算,你大概得充 6 個小時才可能會飽,這還是不計入平衡的狀況

不過我個人比較擔心你的 B6 能不能挨得住這種工作方式
B6 充 6S 的災情不少,有空可以度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錯了,B6 是 50W 的充電機,故:
50w/22.2v=2.25A
20/2.25A=8.88 HR*0.7 =6.126

谢谢回复,我根据功率来算也是近7个小时。

如果单只B6 都容易出问题,那4只B6合并的故障率会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根据功率来算也是近7个小时。

如果单只B6 都容易出问题,那4只B6合并的故障率会更大了。
...

以你的用途來看,用具保護能力的平衡板可能會比較合用,只要準備一只電供就好了
如果要併聯就用大一點的,如果要單獨充電,小顆的 24V 約 350W 也就夠用了吧?
用充電器會不會太粗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用途來看,用具保護能力的平衡板可能會比較合用,只要準備一只電供就好了
如果要併聯就用大一點的,如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对市售的保护板一直很不放心,就靠着简单的元件来平衡电池。

我是想电池放电时裸奔,冲电时用航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用途來看,用具保護能力的平衡板可能會比較合用,只要準備一只電供就好了
如果要併聯就用大一點的,如 ...

现在我的方案是比较麻烦的,毕竟所有电芯都要单独接线,故障点是很多的。
如果市售锂电保护板能调节就好了,锂电我的使用原则是尽量不放完,尽量不充全饱。

网友:
换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方案是比较麻烦的,毕竟所有电芯都要单独接线,故障点是很多的。
如果市售锂电保护板能调节就好 ...

不建议你用锂电,干脆上A123锂铁,你就不需要考虑平衡性和充电器的问题了,到市面上买一个DC电源就能充电,还能大电流充电不怕过放和过载,你用B6要充多久?B6功率太低了。A123对充电器不挑剔,锂电多矜贵,还要考录平衡和充电的问题,还要一次弄几个B6?麻烦不麻烦?每天光充电就要耗费不少时间。倒不如出去买个现成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