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硬度仪修复记!!(又一台硬度仪,24楼更新,这台更神!!)

楼主(2013-03-02):
一直想试试金属热处理,买了电炉,可是发现一个问题,没有硬度仪呀,没办法测硬度!!于是又开始淘硬度仪,一找才发现这才是大头!没个两叁千块下不来,想到找旧的,可也不便宜。旧的没有就找坏的,呵呵,只要能用就行。在淘宝上试了各种搜索,还真找到了!!!(感谢万能的淘宝!!!)只是卖家说不能保证能用,零件什么的基本还全,要是自己修就不能退了,前后交流过两次,最后还是下决心收下,修不好就当学习了,谁让咱没钱呢,呵呵,有的时候想想DIY真的很痛苦。先上整体图,说实话卖相还是不错的!!

到手发现这还是进口的!!??难到淘到宝了!!
曾经的同志加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名字用到88+1年,后来就不用了,说明这台硬度仪最晚到那个时候,到现在以有20多年了!!!整体保存的不错,漆一点也没掉,没有磕碰,说明它当时是精密仪器,保管非常小心!!下面说说这个的问题吧,确实不能用!!呵呵,目镜是坏的,不能旋转,不能观察,灯也是坏的,大家知道没灯显微镜是用不了的,我想以前的那种灯现在也没有了。所以说这基本上是个铁疙瘩。不过万幸的是金钢石压头和压力部分是好的!
下面就开始试修显微镜部分,目镜是关键!!
先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最后发现是旋扭卡住了。

拆开还真是它坏了!!弯了!可能摔过!

这个只能自己做一个了,没车过丝呀!说什么也要试一下了!!量了一下是5MM 1.25的丝,先换挂轮试车一下。

开始,说实话这个小黄车在关键时刻还是能顶上去的!!

忙了一下午的成果,不能细看,很烂。

开始组装目镜部分。

装好,目境功能基本恢复!!

照明部分自己加了一个5W的LED灯泡,因为这个显微镜的灯有对焦,试了好多次才成功,就不上照片了。到这里基本上修好了!!

网友:
精密仪器,连油漆都那么特别。

网友A:
求科普其工作原理,是与什么硬度做对比的吗

网友:
见过同样一台的东西,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没要下,以后也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科普其工作原理,是与什么硬度做对比的吗

用金刚石压头  测量压痕或者压入深度
不懂问度娘
http://baike.baidu.com/view/34359.htm

网友:
请pm地址。我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用一块标准的硬度做对比的,调节弹簧压力就能校正,应该是压下去后弹簧收缩到套筒里,套筒顶住工件表面后就压不动了,这时候看刻度是多少就得到一个通过与标准块对比出的硬度。

楼主:
好像有个什么公式,把压痕对角长度代入求硬度,等高人解答!!!

网友:
还没有说价格呢!

楼主:
比旧的便宜

网友B:
哥们,你的好像是维氏硬度计,不过估计你用不好,金属热处理一般用洛氏硬度计,HRC的用金刚石压头和指针表读数的,维氏硬度计一般打镀层用的,所以叫表面维氏硬度计,象普通钢材热处理后,淬(念zan)火深度是2-8mm深,表面维氏硬度计是不能准确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好像是维氏硬度计,不过估计你用不好,金属热处理一般用洛氏硬度计,HRC的用金刚石压头和指针 ...

这个是有金钢石压头的,应是洛氏的,我只是给做小刀的大马淬火,这个应可以了,做了一些试验,压不同的金属,压痕成倒金字塔形,大小与硬度有关,硬度越大压痕越小。

网友:
谁把JJ伸过去试试硬度?

如果受伤我扶您,呵呵

英雄啊

网友:
倒金字塔的压痕是维氏硬度计 不是络式硬度计 后者金刚石压头痕迹是圆坑的,加压的力量也不同,维氏硬度计 测量HRC35以下的材料比较适合  HRC35以上的都用络式硬度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金钢石压头的,应是洛氏的,我只是给做小刀的大马淬火,这个应可以了,做了一些试验,压不同的金 ...

一定不是洛氏硬度计,洛氏硬度计是定力值的(60、100、150kg)有台式和手持两种,都不用显微镜,用显微镜一定是表面维氏硬度计,热处理我干过几年,有点了解,仪器仪表销售近10年,呵呵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硬度計
一般硬度計都要知道負荷值才能計算出硬度大小
這種無負荷值的實在讓人想不通

本人唯一看過手壓的是hw硬度計
是用來測鋁合金的
但測頭是鋼針
負荷力是由裏頭的彈簧來提供定負荷力
不知這台硬度計的手壓柄裏頭是否有彈簧結構?

网友D:
又见小黄车

快两年了还保养的这么新

并且车丝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硬度計
一般硬度計都要知道負荷值才能計算出硬度大小
這種無負荷值的實在讓人想不通

回,、偶像!!!
这个是弹簧结构的。压力恒定。这个正是着台仪器的科学之处,超压会自动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小黄车

快两年了还保养的这么新

听说小黄车的前身是德国小床,设计还是很科学的,车丝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原理很简单,所以我早在几年前推荐大家使用自动中心冲作为个人简易的硬度计使用是同样基于弹簧固定输出动力。

楼主:
这台测量时压力是一定的,超压会自动弹开,保证压力恒定!!!

楼主:
这台是本来要买的,只是一拖三个月没到,就没买,可前两天美国代购的朋友说这个到了,当时很纠结呀!!不说了先上照片!!这个是美国货!!

很古朴的外形。但是很好用,简单明了,直接读数,这个是洛氏的,范围是3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