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新機炸了

楼主(2013-03-02):
之前因NAZA失控飛走了,想說換零度飛控X6,因該較穩定,
組好試飛,一開始手動起飛(CH5 位置1, CH6位置1)===>正常,飛了一顆電池,好開心阿.
第二顆電池,一樣手動起飛,在空中切換GPS定高模式(CH5位置3,CH6位置1),
悲劇發生了,機體左右大幅度晃動,無法穩定,馬上切回手動(CH5位置1,CH6位置1),救不回,還翻了一圈,頭朝下炸機.
準備請代理送廠維修. 希望能修好.

權限不足無法貼連結,網路空間網址如下
webhd.xuite.net/_oops/good.c
3/5 更新
工程師說是我參數設定過大(110~130),用默認值飛就好.
我的機架是用atg 700 六軸
請問有沒有模友,沒調過,橫滾感度,俯仰感度,晃動感度,全程使用預設值在飛的?

网友A:
GPS方向是否安装的对的?

网友B:
先要低空试好,才能高空试。

网友C:
"NAZA失控飛走了"  那么昂贵的飞控就这水准?不是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低空试好,才能高空试。

感謝提醒,下次會在地上測試正常,才會上,沒那麼多"米"可摔,但原因還是希望能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失控飛走了"  那么昂贵的飞控就这水准?不是有失控保护吗?

GPS受干擾,回別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方向是否安装的对的?

箭頭朝機頭方向.

楼主:
只有三个原因:
1. 没仔细看说明书。
2.  gps方向错误。
3.  磁罗盘校准不达标。

还有一个就是你胆 太大,功能在尽量低的情况下试好才能正常飞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三个原因:
1. 没仔细看说明书。
2.  gps方向错误。

1.說明書看了好幾遍.
2.GPS & IMU 箭頭朝機頭,震動指數2~3.
3.磁罗盘校准有達雙圓形.

膽太大現在想想倒也是,靠著手動飛沒問題,就給他進一步的開啟GPS定高.
但若在低空出問題控制不住,掃到人,那災情可能會更嚴重,所以當時才會在空曠的空中測試.
在空中出問題,還有一點點時間可以切換回手動測試效果,但那天的反應證明切回手動也沒用,一樣翻.
下次會請人抓著舉高測試,OK,再上去,感謝您提供思考的方向.
一分鐘記錄檔&飛控已請代理送廠,待有進一步消息,再跟各位模友報告.

网友:
什么飞控都有炸机的时候,  祝早日修好,

网友:
请楼主与我联系下,将飞行数据发给我帮你看看。
qq:1266423
我是零度老杨。

楼主:
webhd.xuite.net/_oops/good.cpu/8af
麻煩您幫忙看看哪個環節出錯,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失控飛走了"  那么昂贵的飞控就这水准?不是有失控保护吗?

NAZA?昂贵的飞控?DJI的可靠性我就不说了。。。
失控保护?我就笑笑。。。

网友:
LZ你还是吧HJ文件发给公公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X4,X6我都有过一切GPS模式就摇晃或死劲往一边的经历,大致就是GPS安装和磁罗盘校准问题,或者你校准之后移动过GPS. 或者GPS安装太软.

飞控返回的震动指数感觉不太可靠,因为飞控内部已经内置了减震措施.

楼主:
引用 楼主:
X4,X6我都有过一切GPS模式就摇晃或死劲往一边的经历,大致就是GPS安装和磁罗盘校准问题,或者你校准之后移动过 ...

gps 鎖在機架上,箭頭朝前,imu & gps 裝&校正後就沒再去移動位置,gps是鎖在機架上想請問有經驗的模友,俯仰.橫移.震動,三個參數大概都調到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gps 鎖在機架上,箭頭朝前,imu & gps 裝&校正後就沒再去移動位置,gps是鎖在機架上想請問有經驗的模友, ...

3/5 更新
工程師說是我參數設定過大(110~130),用默認值飛就好.
我的機架是用atg 700 六軸
請問有沒有模友,沒調過,橫滾感度,俯仰感度,晃動感度,全程使用預設值在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 更新
工程師說是我參數設定過大(110~130),用默認值飛就好.
我的機架是用atg 700 六軸

他是說晃動時 調晃動感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是說晃動時 調晃動感度就好.................

手動ㄧ定是漂+晃,三個參數必需調到你認為ok穩定的值. 對不.
若設定的值在手動飛時ok,切到gps模式卻炸了,不是很奇怪嗎?
我也不求什麼,只求快修好,寄回,沒得飛,很痛苦.

楼主:
修好了,試飛成功,感謝零度

网友E:
跟更新固件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更新固件有没有影响?

沒有影響,當初只是 俯仰 橫滾 參數過大.

网友(2013-04-07):
参数过大导致炸鸡

网友:
哎好好看说明书GPS安装正确情况下大多数因为磁偏角和效准上的问题多转转吧转的你天昏地暗就好了 我曾经也是开GPS直往我的车方向奔去老婆孩子就在车边 还是低空果断切回手动因机机速度太快惯性大直接狂打方向 从老婆儿子头顶飞过那个惊险啊 老婆还高兴的说飞的真刺激 我都没有敢说失控

网友F:

我的故障和搂主差不多,调大晃动补偿至180,机子才稳一点,但振动系数偏高达10。机架和楼主的一样,换了刚性较強的机架后,振动系数正常,但打舵时飞机乱窜,很难控,调了参后也不行。感觉ATG机架单薄,不够结实,X6调参较复杂,用默认参数飞好象不行。我已返厂检测,以排除飞控故障,技术建议我加500元升级P版,难道不升级就不能正常飞?X6的缺撼要用户加钱解决?

网友:
NAZA  不是  有失控返航的吗?GPS ,Home点没有记好吗?悲剧啦,怎么这么久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故障和搂主差不多,调大晃动补偿至180,机子才稳一点,但振动系数偏高达10。机架和楼主的一样,换了 ...

真的假的?加500升P版解决问题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看来要做好功课才行

网友G:
同意楼上的。玩高科技的系统,要下足功夫。不要一处问题就是厂家的原因。

网友:
那主控也是潜在最大原因之一,也不要一出问题就跟主控没关,都是个人原因吧
同情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玩高科技的系统,要下足功夫。不要一处问题就是厂家的原因。

你只说对了一半。厂家的原因就能直接无视么

网友:
该说话的人躲着掖着,哎
苦逼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