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FPV,将MD塞斯纳改为双发2212KV1400 正反桨的问题来看一下!

楼主(2013-03-02):
如题。用3S2200mh电,一个40A 电调,带动装在机翼上的两个2212KV1400电机,用9060桨叶做了测试。但是要飞行还应该用正反桨以克服反扭力矩。想试试3叶正反桨,看了某宝上只有6030、7045、8045、9045想问一下该用多大的,友友们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1400 是用8寸的 换上3叶就 7寸吧?安全~

网友:
把你的图摆上来看看 让大家给参谋一下:)

网友A:
接2个电调分别控制,效率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2个电调分别控制,效率会高点

现在还没试飞,在等正反桨,到时候看看,不行就用两个电调。

网友:
密切关注LZ的结果,我也打算改双发。

楼主:
就是在一直在等正反桨,圆通发的,等了好几天了,才到当地派送点,下次再也不用圆通了

楼主:
全部用正桨一样飞。我的双发,搞了个油门到副翼的混控,油门过中点后,给了副翼个几点的偏移来抵消反扭,效果还可以。

网友:
1个电调同时接两个电机?应该是不会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