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FPV,将MD塞斯纳改为双发2212KV1400 桨的问题来看一下!

楼主(2013-03-02):
如题。用3S2200mh电,一个40A 电调,带动装在机翼上的两个2212KV1400电机,用9060桨叶做了测试。但是要飞行还应该用正反桨以克服反扭力矩。想试试3叶正反桨,看了某宝上只有6030、7045、8045、9045想问一下该用多大的,友友们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8的俩叶,3叶效率低,还有两个电机不耗电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8的俩叶,3叶效率低,还有两个电机不耗电吗

试了一下是有点耗电,准备换大点的电池

楼主:
话说2个2212的钱够买一个xxd2814或懒语x2216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话说2个2212的钱够买一个xxd2814或懒语x2216了

改双发是因为要在原来安装电机的位置安装摄像头,而且加上设备后重量也增加了,所以改布局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改双发是因为要在原来安装电机的位置安装摄像头----摄像头可以安装在翅膀下面,我的2架FPV载机就是如此的安装的,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