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图传,请教各位高手,是买5.8G200mw的还是柏通1.2 ...
想买个图传,请教各位高手,是买5.8G200mw的还是柏通1.2G800mw的呢

楼主(2013-03-02):
想买个
图传
,请教各位高手,是买5.8G200mw的还是柏通1.2G800mw的呢

网友A:
刚好这两个都有。前面的用四轴上,后面的天行者上。

楼主:
我要求不高,500米左右信号稳定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两个都有。前面的用四轴上,后面的天行者上。
说一下两个的参数呗,图传的距离是多少,抗干扰如何,还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