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轴

楼主(2013-03-02):
     想制作一台铣床,淘了一个铣床轴,之所以说是铣床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台钻轴。有见过这种轴的给科普一下:
这个轴的最大特点就是短,总长130毫米:

原来带的齿轮和轴承:

楼主:
这个轴两个轴承之间的距离太短了,将近45毫米是不是对使用寿命和强度有影响?

楼主:
配套的是斜齿轮,这种东西不好配,想换成直齿轮或者皮带传动,只是担心齿轮传动有噪音和不好保养。
另外,转数计划是400、600、800、1200、2400、7200转甚至更高。如果转数过高对机器是不是有影响?噪音会不会更大?望老师们解惑!

网友:
我也在找这样的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这是磁座钻上那个23MM飞机钻的主轴。

网友:
这个盘到能用还得废点功夫捏。。

还不如直接买个铣床床头箱或者手板车床头箱。。。总体上应该更便宜。。

网友:
可以做动力头的主轴了